秀一下改造完成的艾默生675W电源及对风扇电路的改造

楼主(2020-07-03):
整体改造方案是按qrut大神的方法进行的,不再重复,可以查看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249
风扇的电源也是按qrut的方法改到了待机10V上。改完后发现即使关机,风扇也会高速转动,感觉不太完美。
查看四线风扇的相关资料,资料上讲如果PWM线悬空不接,风扇会全速转动。那么如果把PWM拉到低电平会怎么样呢,我搭了一个简单的实验电路,发现关机后风扇还是会转,只不过速度很低,声音不可闻。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结果也可以接受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网友A:
我就改成3-14V,风扇没改动,好像空载的风扇也会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改成3-14V,风扇没改动,好像空载的风扇也会转的。

改造前,风扇由输出电压供电,断开控制开关就停转,不是说空载时;改造后,风扇由待机10V提供,以免输出电压太小时风扇的风力太小。

网友B:
开关用个双刀的,一路用来通断10v,我是这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用个双刀的,一路用来通断10v,我是这么解决的~

很实用的方法,感谢您给大家提供的改装电源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造前,风扇由输出电压供电,断开控制开关就停转,不是说空载时;改造后,风扇由待机10V提供,以免输出 ...

断开控制开关停转不好吗,才2.5W的功率,自然被动散热就足够了吧。  电压太小的时候,负载小,风力小也没问题吧。  所以我的风扇一直没改,感觉没什么必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控制开关停转不好吗,才2.5W的功率,自然被动散热就足够了吧。  电压太小的时候,负载小,风力小也没 ...

电压低的时候风扇能转,用过一段日子后,润滑能力下降,再加上积灰的原因,风扇在电压这么低的情况下就不一定能转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把风扇改成10V供电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低的时候风扇能转,用过一段日子后,润滑能力下降,再加上积灰的原因,风扇在电压这么低的情况下就不 ...

反正对我来说,这种点源不是用来长期供电的,还真没什么冲动去改风扇电压,就让他慢慢转就行,改风扇电压后,低负载低电压都嗡嗡响,就烦了。反正这种点源肯定有过热保护,有空拆开风扇看看能不能加油。

网友(2021-01-26):
难道这个电源不是买来吃灰的吗哈哈

网友(2022-03-06):
红蓝两个可调,这是电压电流双可调吗?电流可调电路怎么接线?

网友(2022-05-09):
风扇给个固定的 也不错

网友(2022-06-20):
风扇PWM线不接全速,接G最低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