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凌安无线自动量程数字电流电压表评测使用报告(型号:S02红色款)

楼主(2020-07-03):
这款性能卓越的自动量程数字电流电压表,该表尺寸小巧,测试数据精度较高,下面请各位坛友跟我一起体验.准备分三部分来说明
1.外观和配件,测试LED驱动电源电参数;
2.对比测试开关电源输出电压;
3.测试锂电池风扇电压和电流.

快递包裹
背面的包装纸箱,有些变形了
但愿里面的表表不会受到影响
拆开包装箱,表表的包装盒是装在申通的胶袋里面的,胶袋也能起到保护绶冲的作用

表表包装盒没有受损
打开包装盒,可以看到包装完美的表表主机和测试表笔及线材

红色的S02自动量程数字电流电压表
之前论坛两位坛友收到的是黄色款的
隆重出场
按最左侧的红色按钮,可以开机,但电量显示已经接近最低电量了
需要充电了
随机提供的白色USB充电线,连上手机充电器,
先把电池充满

准备先测试一款LED驱动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本人是从事LED照明产品相关工作,手头各种参数的LED驱动电源

由于这款表,电压档测试最高电压是30V DC
就找的这款输出电压是12-18V DC,输出电流是0.500A的HEP品牌电源
我平时是用这两块表测试电源和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一块DC电压表,和一块电流表)
配套的LED模组,灯珠规格是5630灯珠,串并方式是6串7并
测得输出电压是18.2V DC
      输出电流是0.491A
测得输出电压是19.13875V DC
      输出电流是0.49523A

这两套仪表测试的数据,输出电流比较接近
后记备注:关于测试LED驱动电源输出电压时,两个表差异较大,坛友"天使的魔翼"给出了答案,感谢,这样说来,就是我的使用场景用错了(图片就不删除了,如实记录使用的过程).

16位的STM8S003 AD芯片+TI INA226 I2C分流器,DVC精度0.2%,DAI精度0.5%,温偏50ppm,能达到四位半精度就算不错了。
而且,STM8S003 AD芯片对应VCAP电容都没有,就更不用谈稳定性了,如测量LED电源时间长后会烧掉的。

楼主:
测试电源:某品牌LED用恒压型开关电源(12V DC  8.3A)
测试用万用表:
1.凌安S02自动量程数字电压电流表;
2.FLUKE 17B+数字万用表

测试用的恒压型开关电源
右下角蓝色的电位器,可以调整输出电压

凌安S02:12.19625V DC
FLUKE 17B+:12.12V DC
凌安S02:12.56875V DC
FLUKE 17B+:12.50V DC
凌安S02:13.07250V DC
FLUKE 17B+:13.00V DC
凌安S02:13.57625V DC
FLUKE 17B+:13.50V DC
凌安S02:14.07500V DC
FLUKE 17B+:14.00V DC
凌安S02:14.58250V DC
FLUKE 17B+:14.50V DC
凌安S02:15.08625V DC
FLUKE 17B+:15.00V DC

楼主:
测试风扇:尚朋堂桌面USB直流风扇;
测试测试用万用表:
1.凌安S02自动量程数字电压电流表;
2.FLUKE 17B+数字万用表;
3.胜利胜利VC890D数字万用表;

当风扇不开启时,测试锂电池电压
凌安SO2电压:4.18000V DC
FLUKE 17B+电压:4.154V DC

下面四张图片,是只用凌安S02,同时测试风扇的电压和电流,风扇有四档,所以有四组数据

风扇开到第一档,测得输出电压是:4.14250V DC,输出电流是:0.19857A
风扇开到第二档,测得输出电压是:4.13857V DC,输出电流是:0.35119A
风扇开到第三档,测得输出电压是:4.09875V DC,输出电流是:0.60309A

风扇开到第四档,测得输出电压是:4.03875V DC,输出电流是:1.01857A

下面是用凌安S02测试电压,
用胜利VC890D测试电流

风扇开到第一档
凌安S02:4.12750V DC
胜利VC890D:0.19A
风扇开到第二档
凌安S02:4.09875V DC
胜利VC890D:0.34A

风扇开到第三档
凌安S02:4.05375V DC
胜利VC890D:0.60A

风扇开到第四档
凌安S02:4.00000V DC
胜利VC890D:1.00A

通过与胜利万用表的对比,就可以发现,S02的数据更细致,精确度更高,测试电流的差异与胜利小数点后显示数字更少,内部四舍五入有关系

使用心得:
一.优点:
1.机器小巧,外出作业携带方便;
2.配套的表笔及相关夹具,做工精良,手感极佳;
3.显示精度高,小数点后能显示五位,能展现被测产品更多信息;
4.支持软件升级,数据传输,随着厂家研发的深入,之前的产品能通过软件升级,对之前购入的用户,是一大利好;

建议:
1.充电时,屏幕不能熄屏,按关机键后,屏幕也是会再亮起来的,这样会延长电池的充电时间,同时对屏幕也会带来一些影响;
2.电压档,最高测试电压是30V DC,这个电压有些偏低了,现在很多电气产品,电压都会高于这个值,如果能做得更高,就能大大提高表表的应用范围;
3.开机键一碰就开机,居家使用时倒没有什么事,当携带外出作业时,放在口袋里面,误触开机的机率相对会比较高;

总体来说,凌安S02自动量程数字电压电流表,是一款测试精准,做工卓越的产品,期待后面软件升级功能,能够不断提升产品的实用性,增加更多的功能,必定能在仪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网友:
试试电池正反测量

网友A:
最基本的直流电压档误差都能达到0.6%,还好意思称6位,2000字的万用表国家标准都是0.5%。楼主虽然是申请了免费试用做测评,但也还是要客观些,有些话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基本的直流电压档误差都能达到0.6%,还好意思称6位,2000字的万用表国家标准都是0.5%。楼主虽然是申请了 ...

也不是拿人手短

因为我的仪表,也是使用了一段时间了,也没有计量校准过.也有可能,是我的仪表不准确

所以,我自己也没有对数据的准确做什么决定性判断.

主要就是两台不同品牌的仪表,摆在一起测试,数据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不是拿人手短

因为我的仪表,也是使用了一段时间了,也没有计量校准过.也有可能,是我的仪表不准确

16位的STM8S003 AD芯片+TI INA226 I2C分流器,DVC精度0.2%,DAI精度0.5%,温偏50ppm,能达到四位半精度就算不错了。
而且,STM8S003 AD芯片对应VCAP电容都没有,就更不用谈稳定性了,如测量LED电源时间长后会烧掉的。

网友:
精度不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位的STM8S003 AD芯片+TI INA226 I2C分流器,DVC精度0.2%,DAI精度0.5%,温偏50ppm,能达到四位半精度就 ...

感谢大神解惑,难怪在测试电池时,测得的数据是比较准的,
当测试LED驱动电源和开关电源时,数据会有偏差
原来是设计需求不一样

那是不是说这块表,DC档用于测试手机之类的直流电产品会更加适合?
而不太适合AC-DC转换的电源测试

楼主:
可能跟7楼坛友分析得一样,接LED驱动电源时,电压数据会有偏差,可能跟设计有一些关系

测试电池时,就会好很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跟7楼坛友分析得一样,接LED驱动电源时,电压数据会有偏差,可能跟设计有一些关系

测试电池时,就会 ...

7楼说的对,硬件达不到,可以说最后2位是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基本的直流电压档误差都能达到0.6%,还好意思称6位,2000字的万用表国家标准都是0.5%。楼主虽然是申请了 ...

你没看说明书吗,说明书标称精度5mv,看22,23楼这里有评测http://www.dt830.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57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没看说明书吗,说明书标称精度5mv,看22,23楼这里有评测http://www.dt830.com/forum.php?mod=viewthrea ...

我没有这表,5mv的精度,显示6位,最后两位还是1lsb~25个字,还不稳定,骗鬼么?这种厂家宣传不是噱头还是什么?是山寨中的垃圾。

网友:
所以23楼说的是真理,买不买是个人的事,在我看来某些指标还不如6.9元的伊莱科

网友:
图片分辨率有点低了,看起来都模模糊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这表,5mv的精度,显示6位,最后两位还是1lsb~25个字,还不稳定,骗鬼么?这种厂家宣传不是噱头还 ...

对待产品要包容,可能这款包开发的意向用户群体不同,不像很多坛友,一块万用表走天下的。

我个人觉得,这块用于测试低压产品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比如手机,平板维修,以及各类低压电子产品,

再说了,真正的维修高手,并不在意后面三四位的数值,测试的数据,只是用来验证判断。

虽然我是评测,但我也客观公正的测试,测试不同是使用场景,对数据没有修饰,

任何一款产品都有亮点和不足,大家多提出不同的观点,希望厂家能够保持优点,改良不足之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待产品要包容,可能这款包开发的意向用户群体不同,不像很多坛友,一块万用表走天下的。

我个人觉得, ...

包容是对无心之失。
这种故意夸大没有意义的分辨率就应该打死。厂家的宣传都是噱头,包容这种厂家就是共犯。不公正的测评对得起读者么?
面对不同的用户,是面对小白?200多一台,骗一个算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看说明书吗,说明书标称精度5mv,看22,23楼这里有评测http://www.dt830.com/forum.php?mod=viewthrea ...

精度5mv是什么标法?
国家对于数字表精度的标准是读数的%+几个字。这表为什么不这么标?0.6%+几百个字太难看。一般正规3-1/2表头就是0.5%+1~2位,这还是最差的情况,正常表头什么精度?我底下给个例子的链接。6位,有意义吗?不仅没有效分辨率1lsb~25字,又没做好噪声和稳定性尾数乱跳。这种避重就轻的厂家,要包容?对得起消费者的银子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56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容是对无心之失。
这种故意夸大没有意义的分辨率就应该打死。厂家的宣传都是噱头,包容这种厂家就是共 ...

你的戾气太重了

从你一开始怼作者,后来怼厂家,

作者认认真真码字,在你看来,只不过就是拿了厂家好处,为厂家摇旗呐喊而已;
厂家设计一款产品,可能受众不是所有的消费者,只是某些特定领域的用途,精度之类的,由于我对仪表行业没有关注,不太了解相关国家标准,这个方面就不作评论。

最后,对于200+的定价,这个也没有什么啊,觉得合适就买,你要是觉得6.9的***表更合适,买那个也可以,说价格就有些扯了,这个不是卖情怀的产品,也不是割韭菜的产品,只是消费者根据功能买单的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戾气太重了

从你一开始怼作者,后来怼厂家,

不要笼统的说作者,我说的只是你。
测评是否公正,由诸位看客自己评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