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老王家买的声卡板子耳机掉了顺便飞线补上

楼主(2020-07-03):
非常喜欢K歌,哈哈喜欢各种各样的声卡,看到老玩家有声卡的板子出售于是乎就剁手了。结果到货以后一个少麦克风插孔,一个少耳机插孔,而且焊盘都掉了。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补救回来了。
上图请大家过目第一次发帖也不会排版图片不分先后,大家凑合看吧

背面就发现缺少了耳机孔

分析出飞线方案后吧耳机固定了一下

但是502粘贴的时候不小心吧旁边的电源给粘住了,没办法拆开清理一下吧请忽略手指上的自喷漆!

终于搞好了

可以K歌了,这款声卡可以连接电脑做声卡用的,效果自然是一分钱一分货了哈哈!

楼下继续上芯片图

楼主:
继续上图看看声卡的芯片

网友A:
外壳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咸鱼买个创新CT4780之类的声卡 20-30块钱装个KX驱动 你玩更多东西 K歌   通过插件你可以获取:降噪  压缩器 各种胆机电子管效果   ASIO音频低延迟   混响 K歌必备的反馈(啸叫)抑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怎么解决的。。

外壳暂时无解 ,这卡效果不怎么好,也就玩玩而已,所以不想搞外壳。不过需要的话用沙土给他做个模型,然后把塑料烧好倒进去做个外壳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买个创新CT4780之类的声卡 20-30块钱装个KX驱动 你玩更多东西 K歌   通过插件你可以获取:降噪  ...

创新的声卡家里一大箱子了。但是有限制就是必须在电脑上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KX的话不需要花钱,我自己可以做效果。这个声卡的话完全就是玩玩而已,娱乐一下,毕竟4块钱的东西不能指望他能出很好的效果,但是优点就是可以脱离电脑使用,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