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爬焊机接骨术

楼主(2020-07-03):
一台送修的土工膜爬焊机,下机架断裂,可能是摔断的,换新的某宝6百多,太贵不划算,铝的电焊没法弄,只能自己想办法,打孔3㎜孔植入3根钢棒增加强度钢性,下一步考虑火焰熔丝焊接保证一体稳固性

楼主:
新的真心贵,一台整机也不过3千多,一个配件就要6-7百,修旧如旧,才是维修,换新只能是“换件工”

网友A:
没看明白,是用铁棒铆接的?硬生生打在一起的?

网友B:
有铝焊机的 ,跑电焊的多找几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是用铁棒铆接的?硬生生打在一起的?

铁棒串在一起,增加刚度,外面再铝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铝焊机的 ,跑电焊的多找几家看看

地方小不好找,听说焊铝焊很贵的,焊一下1百多

网友C:
氩弧焊机就可以用铝焊丝焊接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氩弧焊机就可以用铝焊丝焊接铝。

铝焊不大好掌握,氩弧我能看到铁水化了,但是铝就看不出来

网友D:
氩弧焊机需要交流氩弧焊机,焊把水冷(电流很大,需要散热,电流大约400安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焊不大好掌握,氩弧我能看到铁水化了,但是铝就看不出来

电弧焊铝没见过,火焰焊铝到是见过了,能焊铝的地方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氩弧焊机需要交流氩弧焊机,焊把水冷(电流很大,需要散热,电流大约400安倍) ...

水冷焊把,没见过,石榴姐见多识广

网友:
找修汽车水箱的,有很多专门铝焊的,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氩弧焊机需要交流氩弧焊机,焊把水冷(电流很大,需要散热,电流大约400安倍) ...

氩弧焊电流可以调得很小,应该和气焊差不多,焊道容易分辨。手工电弧焊就不太容易分辨铁水和熔渣了。

网友E:
用5MM铁板重做该配件...
花点精力,应该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5MM铁板重做该配件...
花点精力,应该一劳永逸....

没有设备做不出来,3cm才够厚,还要掏轴孔轴承位,很麻烦的

网友F(2020-08-11):
引用 楼主:
没有设备做不出来,3cm才够厚,还要掏轴孔轴承位,很麻烦的

直接把底板固定在一个整的3毫米厚的钢板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把底板固定在一个整的3毫米厚的钢板上面

S形才有上下热缝合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