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会计兄送的那个糖块充电头+20200617

楼主(2020-07-03):
20200617 周三 晴天
    今天说实话,4点多就醒来,外边天已经亮了,翻过来掉过去,应该是没睡着,

    开了好几次电扇的定时器,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

    后来总算是7点了起来忙活饭吧,吃完头8点出来,一路狂奔,

    还是得走那腻歪的坑坑洼洼的南门口的道,终于熬到门市,已经8点半了,

    开门,无活,玩。继续处理硬盘,尝试擦除。2020年6月17日08:41:26

    一上午没活,也是自己作的,中间来个老头,修豆浆机,

    毛病是按下功能后,一启动打浆就重启,

    跟几天前来的那个老头的九阳的毛病差不多,这毛病没法试,

    我不可能去折腾着座水,咕嘟,冒泡,然后试打浆,太麻烦,

    这个加了1/3多的水,倒是不滴滴了,试试果汁,听里边螺旋桨一转,打果汁没问题,

    至于说所谓打浆的重启故障,我只能按老头说的,程序错误,找售后吧,不掺和了,没好办法。打发走了。

    中午回家,下午3点半来了,无活,玩,18点半,来个哥们,修电扇,

    是个台扇,底座又不少于十个螺丝,开始试机,那开关很难摁,

    切换某个档的时候,电扇有瞬间转的意思,我认为是开关的事,

    结果,拆开后,试着用定时器出来的线去碰3个档的开关,都没反应,

    但是接触时,呲呲冒火,应该有电流,实测红白蓝也是时通时断,阻值不稳定,

    要说是电机短路吧,通电不沉,随便扒拉,

    可是,要说就算是启动绕组断了吧,你扒拉扇叶也该转不是?

    就是不转,还从轴上传来嗡嗡的机械振动声音,我只能说,这电机坏了,

    他问换电机多少钱,我说50,他舍不得换,说,买一个才多少钱啊,

    我说,反正现在都是铝线电机当道,质量都这样,一味地图便宜就只有吃亏上当,不断的换电扇,

    很多都是新电扇就扔收购站去了。只好装上,

    他笑笑,让你帮忙和半天,我说,无所谓,赶上了,给他装上,打发走了。有活再来啊?2020年6月17日18:52:26
    拆个会计兄发的糖块看看吧

网友:
大哥哥,可以换台手机咯,这台照片不清楚。

网友A:
还好电源有限流,以免过热累死。我家里艾美特也是铝线,一年后只剩一个最大档,再用半年电机完全烧绕阻,后来换成两三台微风夹扇,有一台睡觉用的加倒计时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电源有限流,以免过热累死。我家里艾美特也是铝线,一年后只剩一个最大档,再用半年电机完全烧绕阻,后 ...

微风小吊扇确实挺好用,凉快,省电,低噪音

网友:
糖块充电头

网友:
俺村废品站成堆的电风扇 豆浆机

网友:
这风扇好像是含油轴承松动,不加电转动灵活,加电后转子和定子磁吸一块了,不会转,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