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发帖庆祝 5D雕刻电路板成功

楼主(2020-07-04):
倍受LED灯困扰已经许久了 PT4115一直没用起来
虽然大片的单面板也有   但试验只需要一点点就够了

手头有一片以前的边角料   不想放过它,但实在是太小了
好久没操刀了      是个挑战

学习的是zeze10000分享的范例
有一刀没控牢  过冲了
实在是丑

网友:
原来是5个手指抓雕刻刀嚒。

楼主:
手头没有1欧的0805, 直插的小阻值电阻个头太大了
准备自己绕一只0.3欧左右的电阻

网友A:
这不是5D啊,这是10指雕刻

网友B:
不错,五弟比三弟做的更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5D啊,这是10指雕刻

人肉5自由度 精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五弟比三弟做的更漂亮。

0.3欧电阻有什么线绕比较好?  大佬给点建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0.3欧电阻有什么线绕比较好?  大佬给点建议

这个,要看你这个电阻需要通过多大的电流,根据电流选择线径。根据稳定性要求选择合适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这个电阻需要通过多大的电流,根据电流选择线径。根据稳定性要求选择合适的材料。 ...

工作电流大概在330ma左右   IC最大支持1200ma输出 不过我不会用那么大
我应该不会超过500ma
手头有卷0.1mm的跳线 烙铁温度就能除漆的那种  单股够吗?
双股可能保险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电流大概在330ma左右   IC最大支持1200ma输出 不过我不会用那么大
我应该不会超过500ma
手头有卷0.1m ...

可以的,五个汉子。。。。

网友:
伍姑娘的新职业

网友:
原来楼主的五姑娘还有这功能!

网友C:
关心楼主的4115做好没,因为我也有!元件都有,就是没做!另外,楼主不研究下9920么,一节锂电池就带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心楼主的4115做好没,因为我也有!元件都有,就是没做!另外,楼主不研究下9920么,一节锂电池就带动了! ...

还没

0.1的线 测出来心里没底:50cm  8.5 ,查了些资料看  1米才 2欧多
可能是我的表不给力  毫欧表又还没做完

同时在折腾好几样  遇到问题就不得不停下来搞别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