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8650串联,从中间充电可行吗?

楼主(2020-07-04):
2个18650串联。
A和B串联,A和B的中间引一条导线出来,给A充电的时候,4056接上A的正极和A的负极,此时A的负极和B的正极没有分开的,充满电以后,再把4056换到B这边来充电。
这样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大佬们支支招。
不想每次都拆开电池充电。

网友A:
平衡充就是这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充就是这么搞的。

意思是这样可行是吗?
如果我一个一个冲呢?
冲A的时候, B只连了一个正极,,负极是空的

网友B:
我的万用表就是两锂串联用万能充一个个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万用表就是两锂串联用万能充一个个充电

看来可行,,感谢

网友C:
你如果做不到隔离电源,那就一只一只的充,完全没毛病

网友D:
可,如用两个5V充电头可以同时充、一个充电头那就只能一节一节充

网友E:
完全可以的  不影响另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做不到隔离电源,那就一只一只的充,完全没毛病

感谢,就这样一个半一个半的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如用两个5V充电头可以同时充、一个充电头那就只能一节一节充

那就可以一起冲了。
我有很多4056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可以的  不影响另一节

那就放心了。 估计一年都不会充一次。
给万用表供电

网友:
原理上理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应该可以。

网友:
完全没问题,可以搞两个充电器一起充

网友:
买一片2s保护板,单独冲她麻烦了,如果电池参数不一致可以加平衡电路,ETA3000就不错,一片可以为两节电池座平衡。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就放心了。 估计一年都不会充一次。
给万用表供电

但是给4056供电的充电器得分开,不能一个充电器同时给俩4056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但是给4056供电的充电器得分开,不能一个充电器同时给俩4056供电

我一个一个充,保险起见。咱也不怕耽误那点时间

充满一个,再冲下一个。

网友:
加个串并联开关,串联使用,并联充电

网友:
这样,可以用个双刀开关切换

网友:
你可以试试这个,很好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03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