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朋友知道这两个配件的区别,能否代换?

楼主(2020-07-04):
我的一个atx电源fqa10n80c坏了就在淘宝上买一个,由于偷懒只写了10n80,结果邮到了个fqpf10n80c,傻眼了,请问那位朋友知道这两个配件的区别,能否代换?先行谢了!

网友:
欲知道是否能否相互替换,楼主需要查询两个配件对应的Datasheet,判断关键参数是否有差异,如果有差异,在楼主的电路中是否可以接受

网友:
网上搜索了一下,

FQA10N80C 是 Onsemi 的 800V, 10 A N-MOSFET, 完整的订货编号是 FQA10N80C-F10

至于FQPF10N80C,可能是其他厂家制造的参数相似的N-FET,电器性能上应该是一样的,具体应该问淘宝卖家要Datasheet

两个管子大几率是可以通用的,除了生产厂家不用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