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咨询下论坛里买过峰琪记录仪的哥们

楼主(2020-07-04):
前段时间论坛的车,看着挺好,买了一直没时间安装,最近安装上一直不能正常工作,着车不能自动开机录像,必须要用手机APP连一下才行,定义ACC是钥匙档,B+是电池常电,GND接地,车是福克斯,福克斯有锁车休眠,锁车10分钟后系统总线都断电,保留中控锁、防盗、喇叭、内照明供电,锁车10分钟后车内照明还有效,B+接内照明灯,这个B+我换了好几个位置,都是不行,
坛里的哥们都是怎么连的,分享一下吧

楼主:
买过的坛友给点建议

网友A:
接到保险丝盒B+,和ACC上.
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B:
我的是长安逸动,接线都是在方向盘下的保险盒内,接线和你的一样,没什么问题啊,就是软件Youmera开始有时回看时画面断断续续,像放慢动作,后来自动升级后好像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到保险丝盒B+,和ACC上.
万用表测量一下

没有万用表,十分钟后全车断电,内照明灯手套箱灯都是亮的

网友:
这个看着不错  就是那段时间没上线没买呀  错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到保险丝盒B+,和ACC上.
万用表测量一下

没有万用表,锁车10min,还以开内灯,判断是常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长安逸动,接线都是在方向盘下的保险盒内,接线和你的一样,没什么问题啊,就是软件Youmera开始有时 ...

你接线的颜色是什么
ACC和B+都是什么颜色

网友C:
我帮朋友装的,大众速腾,ACC接的点烟器,B+接的长电(没看保险定义,锁车后量的),GND接的车体螺丝。着车就开机工作了。但是但是但是,最近朋友说记录仪总是报警,我打开一看提示说内存卡错误,换了2个都这样,插到电脑上一看内存卡满了,貌似这个记录仪有问题的,内存卡满了不会删除然后循环录像。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帮朋友装的,大众速腾,ACC接的点烟器,B+接的长电(没看保险定义,锁车后量的),GND接的车体螺丝。着车 ...

原来的卡满了,插上用直接就报警,手机APP连上格式化就好了,应该是没有循环删除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卡满了,插上用直接就报警,手机APP连上格式化就好了,应该是没有循环删除吧 ...

就是行车记录仪自己录满了,拿到电脑上格式化后插卡又能重新录了,过个几天又出现同样的问题,应该就是行车记录仪不能循环录像了。

网友:
雪铁龙车,图省事从蓄电池那里接进车内的常电,点烟器那里用作acc,正常工作。这个记录仪断电之后再上电需要连接一下app,app给记录仪校正时间,之后才能正常工作。用的32G的内存卡,暂未出现录满报警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接线的颜色是什么
ACC和B+都是什么颜色

按原来线上的标签接的电,具体什么颜色不记得了,要不你把ACC线和+B线对调一下试试,我记得有个贴子里有你说的这种情况,要连接app才能录象,说是原线上的标签有误,对调一下就行!

网友:
这个记录仪要保证B+是电池常电,要不然断电后记录仪时间复位,就需要连接手机进行时间同步,录像才正常。

楼主:
咨询卖家,卖家说黄色常电,红色ACC,我的标签贴反了

网友:
建议别折腾了 ,这玩意质量差劲。稳定性差。我只用了1个月就烧了

网友D:
福克斯 保险盒里没有常电?
我记得同事的经典福克斯点烟器就是常电啊
实在不行,机舱引线直接接电瓶正极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福克斯 保险盒里没有常电?
我记得同事的经典福克斯点烟器就是常电啊
实在不行,机舱引线直接接电瓶正极算 ...

经典点烟器常电,12款是10分钟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