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动车锂电池,有没有好的建议

楼主(2020-07-04):
电动车电池不行了,想着换铅酸电池也是要花3四百块,不如加点钱自己更换一个锂电池,寿命和续航都得到了提升,于是买了一些配件,现在正在组装中,有没有大神路过,给点建议   现在我的想法是由于17串的话电池盒子太长了,座桶放不下,想着把电池分成两组,一个9串一个8串,中间用线连接上,盒子也好做一些,空间也正好够了   不知有人这样干过没,话不多说上图

17串锂电池保护板

17串锂电池保护板

电池支架

电池支架

网上购买的锂电池,测了一下一致性还可以,

网上购买的锂电池,测了一下一致性还可以,

目前打算就这样安装,一边八串,一边九串

目前打算就这样安装,一边八串,一边九串

内阻电压

内阻电压

内阻电压

内阻电压

内阻电压

内阻电压

网友:
怎么连接无所谓,只要连接正确就行。要注意总正负极的分流就行。另外电芯多少钱。

网友A:
不是说的内阻在1毫欧以内最好吗,我也想装个12v的摩托车用

网友:
10并17串,那比铅酸加的钱多了,好买好几个铅酸了。

网友:
还不如铁锂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的内阻在1毫欧以内最好吗,我也想装个12v的摩托车用

那得是大单体锂电池,18650有这样的内存可以了。

网友:
有何不可,我就是36v加12v两个部分组成的,中间连线粗壮一点,没啥问题,35ah48v

网友:
可以这样装,很多大电摩阶梯型电池仓的都是这样

网友:
分体式只要连接可靠,更方便维护

网友:
现在私人能买到的锂电池基本上是拆车拆机来的二手和不知道几手的电池、品质容量这些难保证啊、到手是好的、越用问题越多、、更没有售后三包可言,

网友:
同款内阻表,前久为了做电动车电池刚买的,18650 32650都不满意,上铁锂32135吧,目前用得很满意,单个15A 3.2V

网友:
21700能上吗,感觉21700的能量密度最大,性价比最高

网友:
请问下内阻表价格

网友:
正打算搞个30串的,三元锂不玩,太危险了

网友:
可以的,不过你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
那个带液晶屏的东东是个啥呀?

网友:
保护板作用不大!均衡是大问题!电池固定要牢固!电池与电池之间的镍带要有形变空间!焊点要牢固!注意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的内阻在1毫欧以内最好吗,我也想装个12v的摩托车用

其实,拿来给摩托车用,真不合适。
锂电池是有充电次数的,像摩托车汽车这种工作方式,电池很快就玩完了。

网友:
我也想做个48v电池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