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大手电

楼主(2020-07-04):
北京朋友发来的,只有很弱的光,拆散观察2个场效应管烧了A2SHB,TB买了,到了换上再观察

网友A:
这款手电走线估计挺复杂的,后部数显指示,前部需要照明,虽然可更换电池,但是只能用自家特殊电池。之前有些品牌手电也是采用自家电池封装,电池前后部同心圆正负极,头部侧按开关有复杂线路,后部只是拧上去的塑料头弹簧堵头金属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手电走线估计挺复杂的,后部数显指示,前部需要照明,虽然可更换电池,但是只能用自家特殊电池。之前有 ...

这个是尾部控制,头部没有按键,信号通过壳体传过去,电池正负极是同心圆的,分别同时给头部和尾部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