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福禄克FLUKE-97改背光

楼主(2020-07-04):
有一块福禄克97,继电解液泄漏、改锂电之后的再次开盖维修,本次维修是因为这台示波器的背光基本上不亮了,测试变压器输出正常,怀疑背光片老化了,所以找到替代的背光塑料,经过打磨和修整,可以刚好放到屏幕下边

屏幕本身

屏幕本身

原装的屏幕

主板正面

主板正面

装上背光的效果

背光变压器

背光变压器

变压器扔掉,为升压电路腾地方

装屏幕

装屏幕

这是装机效果,看不出来多了或者少了东西

合体

合体

这里可以看到先前的飞线,电解电容漏液腐蚀的一团糟

凌乱飞线

凌乱飞线

凌乱飞线

测试背光

测试背光

外接电源点亮测试,效果一般吧

主板背面

主板背面

装上升压电路,用的是34063和一个电感,电压可以微调,调到灯珠尽可能小的发热,所有的部件都是随手找的,没有贴片的只好用这么大的直插,影响美观

亮机

亮机

最终效果还凑合吧,有时候晚上怕蚊子不开灯,小台灯又照不到它的字,有个背光还算方便,后期如果发现耗电发热等问题再优化吧,先这样了。

网友A:
感觉这个表需要更好的背光。。不过,已经折腾好了,就是最好的,开心很重要

网友B:
谢谢分享了,楼主有钱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表需要更好的背光。。不过,已经折腾好了,就是最好的,开心很重要 ...

先这样用吧,这种老仪表的精度速度其实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了,楼主有钱人啊

这表不值钱的,没多贵,折腾才是主要的!

网友C:
用了将近20年万用表的飘过……一直没搞懂万用表为什么需要背光,所有的表从来没搞过背光,最新胜利VC9806的表都是到手就拆背光的……看来我头脑有点不好??

网友:
这线飞得还真不一般
实际效果看起来背光不均匀,在灯珠哪里弄个导光条或者光罩就好看点了

网友:
这块表好高端的感觉  表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将近20年万用表的飘过……一直没搞懂万用表为什么需要背光,所有的表从来没搞过背光,最新胜利VC9806的 ...

业务维修环境,开灯招蚊子,用台灯照不到表的屏幕,所以整个背光

网友(2020-09-15):
大神请教下,有背光这块的线路图么

网友D:
求大神指导,能分享下背光这块的电路图,或者这个背光工作正常时的电压是多少V么

网友E(2020-11-26):
LZ变压器下面写着13Y P53的IC是什么?有什么可以代换吗?

楼主(2021-07-15):
引用 网友D:
求大神指导,能分享下背光这块的电路图,或者这个背光工作正常时的电压是多少V么 ...

您好,没注意到您的提问,我有整机电路图,怎么发给您?背光电压是是90+还是多少我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变压器下面写着13Y P53的IC是什么?有什么可以代换吗?

是哪个?我没注意到,您的机器是什么故障?

网友(2021-11-13):
引用 楼主:
您好,没注意到您的提问,我有整机电路图,怎么发给您?背光电压是是90+还是多少我忘了 ...

谢谢楼主感谢分享350613298@qq.com,我的邮箱谢谢

网友D:
收到发的手册了,谢谢大佬,参照手册把我的97背光修好了,拜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收到发的手册了,谢谢大佬,参照手册把我的97背光修好了,拜谢

我的97之前好的,二年后打开发现背光亮度变小了,几乎看不到了,请问楼主怎样修好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97之前好的,二年后打开发现背光亮度变小了,几乎看不到了,请问楼主怎样修好的哦 ...

屏幕老化了,要换偏光片,须要可以联系我,专业更换

网友(2022-02-27):
引用 楼主:
您好,没注意到您的提问,我有整机电路图,怎么发给您?背光电压是是90+还是多少我忘了 ...

楼主好!请传电路图给我,smatic@139.com,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没注意到您的提问,我有整机电路图,怎么发给您?背光电压是是90+还是多少我忘了 ...

谢谢楼主感谢分享smatic@139.com,我的邮箱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