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换8002功放芯片

楼主(2020-07-04):
买了一个智能机器人,使用一段时间后,开机正常但无声音输出,拆开外壳查看里面是用一颗8002功放芯片,用万用表侧量第六脚击穿了,上某宝买了一个同样型号更换上,满血复活。

网友A:
同款主板,比较惨,是mcu烧了,8002还健在

网友B:
快递费比芯片贵系列,插卡小音箱常用的芯片,不看价格,自己练练手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主板,比较惨,是mcu烧了,8002还健在

那个没得救了,我开机正常,判定了8002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递费比芯片贵系列,插卡小音箱常用的芯片,不看价格,自己练练手还是可以的 ...

我在店铺在买了一个零件,1块钱包邮一起过来的,呵呵

网友C(2020-11-25):
楼主你好 8002C在什么引脚位置能加音频输入 改装成蓝牙音箱啊 求帮助啊

楼主(2021-04-25):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8002C在什么引脚位置能加音频输入 改装成蓝牙音箱啊 求帮助啊

我也不懂的,那里坏修那里

网友(2021-06-20):
把轻触按键下面的几个按键装上

看看都是什么功能~

网友:
FM8002E (文件编号:S&CIC1301) 2W 音频功放 IC

FM8002E (文件编号:S&CIC1301) 2W 音频功放 IC.pdf

网友:
单声道ic,以前老王家1块2的see you小音响里就带这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