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Hisource Hi-2422G poe 交换机拆解

楼主(2020-07-04):
故障描述:开机电源灯一亮一灭

下面上图,各位大神给分析下原因

电源正面

电源背面

电源板被厂家刮了字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楼主(2020-08-05):
折腾了近一个月,终于修好了
图中画红圈的可调电阻和电容坏了,可调电阻阻值变小,导致电压上升,正常输出是52v和12v。
32v100uf电容是给l6599d 芯片供电脚滤波的,经测量电容容量变小,导致pwm芯片l6599d供电不足,电源保护一直“打嗝”

网友A(2020-07-04):
电源看看有没有问题,空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看看有没有问题,空载试试?

空载测量是70,接上主板,交换机电源灯一直闪,启动不了的那种,再测电压有个19v左右

网友B:
空载试机了吗?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试机了吗?效果如何?

空载有70v电压,接到主板上有19v左右的电压

楼主:
空载有70v电压,接到主板上测出有19v左右的电压

网友C:
标准POE供电交换机,测下供电电流~

网友:
把鼓包的电容换掉,试试看,没有鼓包电容就当我没说。反正我修好的交换机都是换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POE供电交换机,测下供电电流~

有两组供电,16v 测试有4.5A ,70v的有0.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