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电压表求指点

楼主(2020-07-04):
有没有大佬知道DSN-DVM-368
上这个三位数码管的型号,还有这个模块用的14引脚的芯片型号,想要自己做一个电压测量单元,求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
这个是单片机芯片,需要程序的,你要会单片机,随便哪个16脚的都可以的

网友:
这个芯片是单片机吧,有程序的,你知道型号也没程序啊

网友:
楼上说得对,没得搞,除非自己编程,话说这玩意也不贵啊

网友:
买已组装好的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
有资料显示,单片机的输入脚得到66mV的电压,将显示为1V。

本电路板上的电阻124(120KΩ)和电阻822(8.2KΩ)组成分压电路,且有310(31Ω)、514(510KΩ)、244(240KΩ)可选择与882并联,目前选择了514参与了并联,得到的理论分压为67.252mV,考虑这些电阻的精度都不高,应该差不多。

网友:
楼上说得对,没得搞,除非自己编程,话说这玩意也不贵啊。

网友:
看看STC15系列有无这样的单片机。

因为STC15系列有AD采样功能,而且是国产的,价格便宜,某宝容易买到,估计做电压表还是比较适合的。

网友:
楼上说得对除非自己编程

网友:
硬件简单,照着原板子做就行,主要是自己要编程。会编程的话带ADC功能的单片机都可以实现

网友:
自己做用7017多好

网友:
Y电压表求指点 [修改]

网友:
自己动手,软件驱动

网友:
网上那么多的成品,又很便宜,难道没有可以直接买来能用的?

网友:
除非自己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