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四块钱买的科纪电动螺丝刀拆机,商家疯了吗?另外想问个电路问题

楼主(2020-07-04):
这个东西原价11块,我用了拼多多月卡给的5元券,然后还返现两元钱,4元钱到手。这个价商家肯定是亏大钱换流量的。齿轮尼龙做的,机身还有包胶,送了个批头。
这肯定是属于玩具级别,没事按两下解压,想买来经常干活还是建议你买个好的。
有一点不明白的是我以为是18650电池,结果拆开整的是4个5号充电电池,这个唯一的充电电路就是一个整流二极管,充电器8V的,这不会是个一次性的吧。。我都不敢充电了。我对电路不懂,问下大佬有这咋整?

网友:
那么车牌呢?

网友:
行星齿轮都是塑料的,用不长的。就当买个电机和电池吧。

网友A:
人家亏什么  一般这种活动 商家老板都是暴发户  何来亏钱  如果老板订做100w台 你想一下价格能多低

网友:
这个不能干大工程,坏了,拆电池也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亏什么  一般这种活动 商家老板都是暴发户  何来亏钱  如果老板订做100w台 你想一下价格能多低 ...

我有个做这些的朋友告诉我都是亏钱换流量的

网友:
前期刷···单,后面收割,都是这样的,看着月销过万,都是这么出来的

网友:
我买了一台外观一样的,十几块包邮,还能变形,拆开是塑料齿轮,电池是18650,现在已经用了一年多,还没坏,电池电量也没什么衰减,比我原来自己diy的百得机芯电批力气还大,转速也高一些,说句实话,真的是物美价廉。

网友:
很少有亏钱的,至少持平。

网友B:
用LM317加个合适的电阻组成恒流充电最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LM317加个合适的电阻组成恒流充电最简单了

请问具体怎么加?可以帮忙画个线路图吗十分感谢。我对电路一窍不通

网友:
商家疯不疯不知道,消费者肯定是疯了-乐的跳这个坑 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怎么加?可以帮忙画个线路图吗十分感谢。我对电路一窍不通

https://wenku.baidu.com/view/ae90aed784254b35eefd34a0.html
这是机算公式百度搜LM317恒流充电,首先这4个1.2V电池是否是并联还是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enku.baidu.com/view/ae90aed784254b35eefd34a0.html
这是机算公式百度搜LM317恒流充电,首先这 ...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enku.baidu.com/view/ae90aed784254b35eefd34a0.html
这是机算公式百度搜LM317恒流充电,首先这 ...

应该是串联的

网友:
往往电池是最爱坏的,我最早那个使用4个5号电池的钻,坏了一个单元,后来干脆用锂电吧,别看电压低点,动力不减,

网友:
4节AA镍镉电池

网友C:
前天买的,还没收到。估计和你这个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天买的,还没收到。估计和你这个差不多

哇厉害厉害,红包怎么拿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