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师这个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20-07-04):
最近因为一个无感吸收电容坏掉用错电容替代而烧坏一些原件,其中
有个长相和贴片二极管一样的不知道是什么型号,请知道的大师指点一下型号,在此谢谢了

就是这个贴片,再次感谢了

网友A:
TVS管?,写着10A,不是很清楚,楼下帮一下。

网友B:
TVS管瞬态抑制二极管,耐压值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管?,写着10A,不是很清楚,楼下帮一下。

谢谢朋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VS管瞬态抑制二极管,耐压值10V

感谢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