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古董排插

楼主(2020-07-04):
拆一个古董排插,这个排插至少有30以上的历史,一直放在床底给床头台灯及冬天插电热毯用,最买了几个明装插座就将它淘汰了,习惯性的在丟弃之前拆一拆看有可利用的零件吗

上图
叫什么"双齐"沒听说过,额定250V10A

背面,当中的铁条可移出

修补过

铁条移出的样子,方便悬挂

拆开内部

每根由二铜皮组成,铜片很薄一片是黄铜一片是紫铜的

当年用环氧树脂修补的,外壳是电木的很脆

就留了铜片其余弃之

完,谢谢观赏

END

网友:
有些年头了啊

网友:
很早期的插排,还有一种是每个插口两边有弹簧的,这两种不知道哪种更早

网友A:
和这个差不多,带弹簧,铜条的。 wechat_upload15938627945f006a8ad918d 天津大港塑料电器厂产。质量不不错,大小还有好几个,有弹簧,不存在接触不好的问题。
wechat_upload15938627305f006a4ac08ed
wechat_upload15938627665f006a6e128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这个差不多,带弹簧,铜条的。天津大港塑料电器厂产。质量不不错,大小还有好几个,有弹簧,不存在接触不 ...

应该是同一时期的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同一时期的产品

差不多,9几年的东西。

网友:
80年代的连夹电线的三个螺丝都是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