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大法 Sony SRS-X55 蓝牙音箱更换电池

楼主(2020-07-04):
0、概
多年前闲鱼收的大法X55,500软妹。有娃之后就一直是娃的玩具,确实很结实
而最近翻出来,用来听微信读书,电量明显不如从前。所以有了换电池的打算

1、拆
网上先搜了一下别人的拆机照片,原理很是简单,二话不说,干!

先说下文字流程,后边有照片流程
  • 撕开脚垫
  • 拧下螺丝,撬开底板
  • 取下电池
  • 对号入座买电池

以下图文:

扣开底部脚垫有6颗螺丝,拧开就能拆下底盖

扣开底部脚垫有6颗螺丝,拧开就能拆下底盖

扣开底部脚垫有6颗螺丝,拧开就能拆下底盖

电池是2节18650,看参数2200毫安时

剥皮后的样子,大法跟一般的不同点在于电池接线是5芯

撕开美纹纸看到中间也有焊点

2、买
自己搞不定电池上的焊接,据说烙铁停留太久会有电池爆炸的几率,操作的时候建议用湿毛巾裹着电池。总之我是不敢也没这个手艺,所以得买现成的焊接电池

过程很简单,马云家搜松下18650电池,然后给卖家看电池照片即可:
  • 2颗18650电池,以及加工焊接点,一共36元包邮

3、等
等待期间看下还缺啥~
  • 美纹纸没了,3m的1.5cm宽美纹纸4.2元
  • 热缩管不是电池专用的,pvc热缩管30mm规格,5.3元

4、电池
还是先文字流程:
  • 拆下原有电路
  • 新电池焊接处处理
  • 贴足够多且安全的美纹纸
  • 焊接
  • 套热缩管,打标签

以下图文:
拿到的电池,已经做好了3个焊点。只是中间的焊点过于“粗壮”,还要自己裁剪一下才行

从原电池上拆下来电路

合体,为了焊接的时候不滚动,用工具限制一下……

手艺实在是粗糙,好在我的要求是能弄上就行:)

技术不够,美纹纸凑~

套上热缩管,贴上标签

5、合体
把电池装上,为了一插到底,这次连带电路板也拆下来了

顺带清理下网罩下的灰尘(主要是上次熊孩子撒的面粉……)

合体完毕,充电,真香~

6、总结
  • 其实淘宝上有现成带电路的电池,也不贵,拔下来再插上就好,只是这么玩比较有乐趣
  • 还是没经验,一开始应该把电池绑上直接测一下是否OK,而我就直接焊上封上了……还好没杯具……迷之自信T_T
  • 其实这点活儿对焊接手艺要求很低,如我这般手残都能搞定,所以感兴趣的也可以自己动手试试
  • 整个耗时。第一次拆大概10几分钟。收到货后焊接+组装前后大概1个多小时

网友A:
看你焊接,,,焊锡不行,,,,烙铁温度不够,,,,烙铁不行,,,没焊接经验

网友B:
还好保护板是不会断电锁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焊接,,,焊锡不行,,,,烙铁温度不够,,,,烙铁不行,,,没焊接经验 ...

是的,完全没经验,就是偶尔焊一下,几年1次的几率……发出来就是宣传一下,其实门槛很低,手残也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保护板是不会断电锁电池的

hmmmmm,没想过会有这个可能性……

网友:
前天我小女儿把索尼的数码相机翻出来玩 没电了 这玩意还是刚结婚那会买的 买了没用几个月就吃灰了 算下来有十年了吧 量电池没电压 保护了 充了一会就有电压了 充了几小时顺利开机

网友:
主要是活干的少了!

网友(2021-09-28):
老哥你好,我的x55昨天发现充电不亮灯了,不知道是电池原因还是电路板原因,老哥有经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完全没经验,就是偶尔焊一下,几年1次的几率……发出来就是宣传一下,其实门槛很低,手残也能玩: ...

请问,如果充电不亮灯是电池故障还是电路板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