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日产小功率SONY车载功放,手掌大小,三肯管NEC逆变芯片日系电容双声道

楼主(2020-07-04):
只有一块板子,闲鱼上100收来的,不包好坏,想想这东西也不容易坏,虽说有点年头了,所以果断买下,今天到货马上测试一切正常,除了12V进线端掉了一个电容(换了一个35V1000uf),进线端子铜箔受力翘起来以外,没什么大问题。功放的大致配置如下:14.4V电源经保险后一个电容滤波后一个电感然后进入到逆变电路,逆变成直流正负26.4V供三肯功放对管使用(背面可见逆变输出的标识),基本都是日系的元器件,有三肯的C5100和A1908功放对管(三肯对管的两边各有一个黑色的三脚管子靠近散热片,并涂有导热硅脂,会不会是温度补偿的,因为温度保险在中间已经有一个了)、三肯的逆变管K2420、NEC的逆变控制芯片C494GS(这个和我们常见的494L应该是一个东西)和光耦,JRC的运放4580两片,电容大的是尼吉康,小的红宝石,音量电位器是ALPS的,双声道的,但是好像功率比较小。
掉电容的地方

电源端因受力铜箔起来的地方及修复后

外观及细节

这两个就是靠着三肯功放对管的两个黑色的三脚的东东

网友A:
不错  捡到宝了

网友B:
还得加散热片,一百有点小贵。

网友C:
小贵,还不包好。
工整,效果咋样?

网友D:
100是有点贵了,一只二手功放能值多少钱?还没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捡到宝了

准确地说,卖家也是知道行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得加散热片,一百有点小贵。

前段时间看中个Sony的类似款,卖250,发货之前让试试好坏,试过之后人家就不卖了,一直有个心结,结构类似款要5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贵,还不包好。
工整,效果咋样?

当时想想除非有什么外力,不然不容易坏,所以就
买了,关键是同款包好要5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是有点贵了,一只二手功放能值多少钱?还没外壳。

关键在于年代感,双声道的都是比较有年代感的,当然用料和做工也没得说,jrc运放三肯管挺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在于年代感,双声道的都是比较有年代感的,当然用料和做工也没得说,jrc运放三肯管挺好的 ...

零件没问题,原装进囗的,收藏也没意义,缺外壳,拆件用就不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零件没问题,原装进囗的,收藏也没意义,缺外壳,拆件用就不划算了。

准备改家用,因为12V的大直流电源比较好找,相对于其他功放板还要变压器、整流滤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准备改家用,因为12V的大直流电源比较好找,相对于其他功放板还要变压器、整流滤波 ...

这板用12v升压后供电,电源是省了,用电瓶,还是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板用12v升压后供电,电源是省了,用电瓶,还是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用个10来安的,网上有种台湾产的100A,反正他都还有一次逆变,应该对声音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板用12v升压后供电,电源是省了,用电瓶,还是开关电源?

帮我看看这款功放怎么样,也是sony的45WX2,12V供电,这个还没逆变电路,功放块是NEC的μPC的2500H,

网友D:
集成块的,功率达不到45瓦,不如上一个散件的,利用这处壳,能装进去不?能装进去,值得一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用个10来安的,网上有种台湾产的100A,反正他都还有一次逆变,应该对声音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

没影响,电源余量大点好,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集成块的,功率达不到45瓦,不如上一个散件的,利用这处壳,能装进去不?能装进去,值得一改。 ...

看图片这个还没手掌大,应该装不进去,改家用没必要用这种盒子了,直接上功放散热片,那种无风扇设计的不灰不吵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片这个还没手掌大,应该装不进去,改家用没必要用这种盒子了,直接上功放散热片,那种无风扇设计的不 ...

买个好看的外壳,倒也是个办法,。

网友(2021-03-24):
我也有一款跟你这个长的挺像的,感觉比你这个板子多很多元件,十几年前50元在地摊收的,也是a1908 c5100对管。当时给装到手工改的机壳里,开关电源供电。问题是偶尔功放板会亮红灯,无声,关闭电源再通电恢复正常,开关电源是用交换机电源是12V/4.5A,有些歌曲音量大时开关电源会保护断电一下。

网友(2023-02-20):
有点小贵,不知音质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