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慈慈插排,一体铜条,还凑合

楼主(2020-07-04):
最近租了个小房子,房主什么地方都只有一个插槽面板,急需大量拖线板。于是深水宝淘货。于是乎 看见一个插排 6.9包邮。 撸一个看看。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拆解图

网友:
值得买一直推这个,看的都吐了

网友:
这种样的我线下买了,前几天突然用电器不工作了,电笔测还亮,拆开后发现铜线焊接点开了。之前是洗衣机线快断了,不转,最后上万用变一测,4伏左右电压,换了根线好了

网友:
慈慈的插排可以的 物美价廉 我撸过好几个

网友(2020-12-31):
我也撸过的,但是这个是点焊的,可靠性实在是太差,自己加焊锡重新焊接,这才放心,从此后,再也不买这个牌子了

网友:
入过几个,觉得铜条很细,最多1.5平方,估计1.2,接线的盖子必须折断才能翻转,只好整个背板拆开,里面LED线脚乱伸没有处理离其他铜条很近,地线铜条很容易松脱。

网友:
慈慈可以的 我撸了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