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NOKELOCK叮咚狮物联锁/车锁锁芯拆解及电路结构简析

楼主(2020-07-04):
话说原来附近有一个共享自行车的坟场,堆了不少腐烂的共享自行车
有一次从那里走,发现自行车都被清走了,但是在草丛里发现了这个东西
从外形上看,这只是一个锁芯,没有锁体,塑料构造,也没有什么品牌标识什么的
估计就是拆车的时候从哪个车上掉下来的

锁体是塑料的,在这个弧形部位,有一个金属凸起
可以按动,是活动的,应该就是锁舌了,用来进行开锁操作的

可以被按进去
猜想当你扫码完成,听见“咔”的一声锁打开的时候
就是这东西缩回去的结果

盒子的一角,有两根线出来,接了一个蜂鸣器
应该是为了防水,走线的孔洞用胶封住

蜂鸣器的底座出现开裂,估计是摔的

侧面贴着一个标签,写着物联锁
没有型号,也没有品牌,那个条码扫出来就是那一串数字
标签泡过水,皱巴巴的

背面,没什么东西

用螺丝刀拧开外露的螺钉,一共有4颗
一般这种锁都喜欢用一些诸如三角、正方、梅花等异形螺钉
这个锁芯不然,就是普通十字螺钉,很好拆

打开外壳是这样的,5颗巨大的电池占据了大半空间

外壳的缝隙中,有防水胶圈
应该说,这个锁芯的密封性似乎不错,虽然扔在草丛里风吹日晒雨淋
但是打开里面很干燥,没有进水痕迹,也没有锈迹

电池采用接插件安装,在锁芯上似乎没看见外接太阳能电池或其它电源的接口,
难不成这锁是纯电池供电,这电池还得经常更换吗?

电池盒边上专门留出了线槽用来走线

测试一下,电池还有电,3.65V,但是,有多少电就不知道了
因为锂-亚电池放电平台非常平坦,基本容量从90%-10%电压都是3.6V左右
所以无法通过电池端电压判断电池剩余容量

里面一共2组电池,大的4节一组,标记3.6V 15.2Ah,
是的,别看这么大容量,这是不可充电的一次性锂-亚硫酰氯电池
特点就是容量大,寿命长,自放电小,缺点嘛,不能充电是硬伤
话说,就是看到电池上面标的NOKELOCK字样,才查到这个锁芯的品牌

小“电池”上没有参数,只标了一个型号SPC1550
结果一查发现这是个超级电容,最大充电电压4.1V 容量400mAh
这倒是个很巧妙的设计
首先,锂-亚电池容量很大,但是它的缺点是放电电流小,别看那15.2Ah的大电池
持续放电电流能有500mA就不错了
而物联锁这种负载的特点是待机功耗很小,开锁电流较大(电机启动),但是时间很短
这样,开锁的时候,超级电容能够提供较大的放电电流,保证电源稳定
所以,用锂亚电池搭配超级电容,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电池和电容直接放在电池盒里
取出电池和电容,锁芯的主要结构在电池盒下面

电池盒由3颗螺钉固定,拧松螺钉,取出电池盒

内部结构,一个减速电机驱动的锁舌和一块主控电路

机械部分,一个减速电机带动一个偏心轮旋转,控制锁舌的伸出和缩回
当开锁时,电机转动,偏心轮旋转带动锁舌缩回,锁就弹开了
当要锁闭时,电机反转,锁舌在弹簧作用下伸出,进入锁定状态
有2个微动开关分别对锁舌位置和偏心轮位置进行检测,避免电机过度旋转导致机械故障

现在,锁舌处于伸出状态
应该说,这时候锁体上那个锁环是不能动的,因为被这个伸出的锁舌卡住了

拨动锁舌,现在锁舌处于缩回状态,这时,右边那个微动开关弹开了,告诉MCU锁舌处于开启位置
这时候,锁体上那个锁环,应该缩回去了,锁处于打开状态
当你锁车的时候,锁环上和锁舌对应处应该有一个凹陷能让锁舌卡住
这样,锁好车后锁舌弹出,告诉MCU,车锁上了

机械部分是需要有人控制才能正常工作的

锁芯内部的另一半是控制电路,只有一块PCB
所有线路都和它相连

各个连接线都采用接插件,方便插拔
接插件上都打了胶加强固定

这不,两个电源接口,一个标电池,一个标电容
还有一个预留的电池接口没有焊接,应该可以适用多组电池
不过,这个锁芯里面,似乎没有更多空间装电池了

分析一下PCB的架构
既然是物联锁,那么无线交互电路自然不能少
这是这个锁芯用的GSM+GPRS模块,型号:ST86
工作频率为GSM/GPRS 850/900/1800/1900MHz,支持语音、SMS、数据和传真信息的传输。
似乎就是为物联网开发的

边上有一个SIM卡插槽,
是ST86的SIM卡,不插SIM卡是没法联网的

一张中国移动的SIM卡,应该是物联网专用卡,
不过已经失效了,插在手机里提示SIM卡错误

各个接口都标明了功能定义,发现一组标记GPS的接口和GSM天线接口的线路进入了一堆胶

拔除各个连线,准备拆PCB,PCB由4颗螺钉固定

拆下的PCB
正面,是GSM模块,各个外围接口,SIM卡座,没什么特殊的

大部分元件集成在背面
看起来还挺密密麻麻

板上标记的型号MTS-GP02

主控,是德州仪器的CC2541
一开始,TI的CC系列都是单独的无线芯片
后来,内部添加了更多的功能,直接有了MCU的功能
其实,就是在蓝牙收发器里额外整合进去一个单片机
不光能够实现蓝牙功能,还能兼顾干点别的事情
或者说,这是一个带蓝牙功能的单片机,总之,发扬光大了

常见的9110电机驱动芯片,不用说,驱动开锁电机的

CC2541是支持蓝牙的
这不,上面也印刷了蓝牙天线

想起还有一部分东西没有找到
GPS电路和天线电路,这两样东西在外壳上
经过观察,发现这二维码处似乎是个盖子,撬开看看

撕开标签发现这里纯粹就是贴标签的
仔细观察发现,外壳上这个凸起部分,似乎是个盖子
于是,找到缝隙,撬

打开,果然是GPS模块和GSM天线

GSM印刷天线,贴在盖子里面

GPS模块,模块和陶瓷天线是一体的

翻过来看看,串口输出,大家各司其职,GPS模块把位置信息通过串口传给MCU就好
型号GM10H04,没有查到资料

话说,这个物联锁是一次性电池供电的,那么这个电池能支持这个锁多久呢?
于是测试一下锁的工作电流
这是刚上电的状态,3.6V供电,启动电流波动在40mA-65mA间
应该是GSM模块在工作,因此耗电较大

大约1分钟以后,应该是进入了待机模式,电流直线下降
待机电流,260uA-270uA左右,观察5分钟,基本不变

锁的主电池,容量15.2Ah,按待机电流0.27mA计算
15.2Ah的电池可以支持这把锁工作56296.3小时,也就是
2345天,约合6.4年,如果再算上开关锁等消耗,估计设计寿命是5年
也就是买了这锁以后,是需要换电池的
不过,如果是共享自行车上用的话,一辆车的寿命也没有5年吧?
如果个人使用的话,一把锁用5年也该换了吧?

查了一下,这个牌子中文叫做叮咚狮,估计就是这个锁里面的锁芯
不过,网站上并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
物联锁,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从拆解可以看出,手机上安装对应的APP
扫描锁上面的二维码,相当于告诉手机锁的编号,如果验证正确
后台服务器就会给锁发送开锁指令,锁收到指令驱动开锁电机旋转,锁便打开
还可以通过手机蓝牙直接和锁进行联系,一样能够开锁
所以我觉得MCU要干的事情不多,所以一颗CC2541就足够了

最后,是零件全家福
话说这种锁,估计也就是共享自行车用起来比较方便
如果个人用的锁上面,安装有定位系统,实在感觉有暴露隐私的风险
毕竟不知道会不会把位置信息发送给了不知道的地方
而且注册APP会输入一些个人信息,如果这些信息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反正如果是我个人是不会用这种智能锁

完,谢谢观赏~

网友:
我看哈罗单车的车筐里是块太阳能电池板的,估计哈罗用的不是这个锁

网友:
这个如果能二次利用一下就好了,另外扫了下码,是一个链接,打不开了,不用担心一些别的了

网友:
额,没见过这个锁,这边的单车堆放场都被清理干净了

网友:
这个如果能二次利用一下就好了

网友:
里面好复杂啊

网友:
跳掉主板,留着电源和机械部分,接个指纹模块或者蓝牙模块,匹配一下驱动锁舌,哦耶

网友:
还当捡了几块锂电池呢,原来是一次性电池,好在还有块超级电容。

网友:
GPS模块可以留着用

网友:
物联锁就是公司名称。深圳有一个专门做这种锁的公司名字就叫物联锁。。。。

网友:
作用不大的玩意儿,不如机械锁具.

网友:
没办法有官方APP利用起来?

网友A:
GPS模块工作挺耗电的吧? 哈罗单车有太阳能板,早期摩拜还有发电机,想不明白这个没另外的供电怎可以支持几年。。。

网友:
不错,得了减速电机、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S模块工作挺耗电的吧? 哈罗单车有太阳能板,早期摩拜还有发电机,想不明白这个没另外的供电怎可以支持几 ...

先推向市场 骗点投资再说 电池什么的 能撑到公司倒闭那一天就行

网友B:
就想知道这个锁成本多少钱

网友:
上次捡了一个青桔的,里面电池超级大,外壳非常的结实。钢筋剪把钢舌剪断丢在路边。

网友:
搞共享单车的人根本没想长久,能用个两年可以了,后面钱圈到了就好办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模块工作挺耗电的吧? 哈罗单车有太阳能板,早期摩拜还有发电机,想不明白这个没另外的供电怎可以支持几 ...

GPS模块是间歇工作的,应该是只有锁被激活的时候,它才工作
平时,GPS模块的电源被切断。经过观察,这个锁,确实是靠电池供电
话说,共享自行车,平均寿命很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想知道这个锁成本多少钱

看这些东西,成本也就100块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