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QCY T1 蓝牙耳机瞎改装

楼主(2020-07-04):
去年闲鱼收的两副耳机,其中一幅骑车时左耳掉出去了外壳摔裂单元断线,因为还有一副好的坏的这副就一直没修,
今天周末就想改装一下,主要改两点:1.改M-USB口充电为Typc-C口,2.改原来的垃圾单元为有线铁三角ATH-CM3女毒单元。
改造过程很简单就是开壳,焊单元过程就不说了直接上改好的图吧。

左边的是好的,右边的就是今天的主角了

先改C口

开壳换单元开壳很简单没胶小刀一翘就开,小螃蟹的RTL8763方案没啥亮点,电池容量43mAh。

LG手机带的原装老塞(老货以前折腾时收藏的),铁三角代工其实就是CM3(女声毒~)

正常充电

右耳

把原单元磨掉左右各塞了一块磁铁,可以磁吸了

单元和线管加了强固胶加强固定(不加胶很容易断老化所致)

左耳

摔的裂痕

成品

最后放一张同单元的改装的有线的(本人的主力看小姐姐耳机,身临其境的感觉)

谢谢观看~

网友A:
原来耳机:我看有一块小的绿色pcb在一隅,是不是单独的印刷天线啊?
螃蟹确实有技术大牛,可以在2.4g的基础上软件实现蓝牙功能。
一块主控可以实现 双频wifi+蓝牙。

网友:
有个QCT T5,音质不错,不到100点价位超值了。也想改个C口充电。

网友(2020-11-22):
神奇的改装

网友:
你这真不如去买一个剪线的铁三角或者森海蓝牙模块接两个耳机用

网友:
楼主换的那个耳机是可立新的,LG巧克力手机附带的耳机和铁三角CM5都是用的它家的马甲。

网友:
这样改了后,听歌时间是不是会少不少吧?

网友:
改装改装改装

网友(2021-12-14):
耳机没胶是卡扣吗?另外这个电池是什么尺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耳机:我看有一块小的绿色pcb在一隅,是不是单独的印刷天线啊?
螃蟹确实有技术大牛,可以在2.4g的基础 ...

与充电仓的接触板

网友:
硬生生把无线又改回有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