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技嘉电脑主板GA-G41MT-D3不开机拆修

楼主(2020-07-04):
技嘉主板GA-G41MT-D3的电脑出现不能开机,拔掉插头放置几个小时或者一夜偶尔又能开机。打开机箱短路20P插头的绿色线接口和黑丝线接口,电源运行正常,检查紫色接口待机电源为5.04V基本正常(注意:此待机5V电源表面看正常,带负载后电压会下降)。检查主板上的L1117LG的1脚电压为1.92V、3脚为4.04V;而正常主板的L1117LG的1脚电压为2.12V、3脚为5.09V。进一步检查为该机电源的待机部分5V电源的10V/2200UF滤波电容爆顶,容量仅为683UF,代换后开机正常。

补充内容 (2020-7-30 13:58):
又一台技嘉主板GA-G41MT-D3的电脑出现不能开机,经检查为该机电源的12V电源的16V/2200UF滤波电容爆顶,但是容量正常,代换后开机正常。

网友A:
我有一个华硕的G41主板 电脑关机后不会断电马上自动重启 都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华硕的G41主板 电脑关机后不会断电马上自动重启 都不知道怎么修

你这份应该是操作系统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华硕的G41主板 电脑关机后不会断电马上自动重启 都不知道怎么修

先查主板电池。看是否 设成 来电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华硕的G41主板 电脑关机后不会断电马上自动重启 都不知道怎么修

关机是不是直接拔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份应该是操作系统问题

不会不要乱说,他那种情况明显是主板问题,而且很高几率是没法修好的

网友:
我一个梅捷G41主板,开机后诊断卡循环跑码,偶尔能进入系统启动界面或者PE启动界面,不到半分钟又自动重启。CPU内存电源代换过,没有问题。请问大致该从哪里去分析问题所在呢?

网友D:
我遇见过电源挂的,待机电压5V变12V了,代换了两块板才发现,换号开机正常关机也正常,断电再开主板就死了。还好都是以前的旧版烧就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份应该是操作系统问题

系统从win7重装到win10 LTSB 2015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查主板电池。看是否 设成 来电开机

没有打开这个功能 而且BIOS也重置过

网友:
我有一块主板开机没任何反应,短接绿黑能开机但是系统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见过电源挂的,待机电压5V变12V了,代换了两块板才发现,换号开机正常关机也正常,断电再开主板就死了 ...

我也遇到过,待机5V就成+12V了,换上去的技嘉G41 2块都是一上电就烧南桥。后面才检查出来是电源有问题,不过原来的华硕的竟然没有坏。

网友:
十几年前自用机,DDR2 800内存的时段。
XP系统。
疫情期间罢工,感觉是显卡挂了。
手头有四 五根内存条,主板要四个内存插槽,轮换插开机就是不显示。

网友:
说是修主板,结果是电源电容坏了

网友:
遇到这种都是直接换新电源,十几年了修什么修

网友:
这个cpu不在散热器支架中间?

网友:
技嘉那个时候的主板质量很不错,超耐久不是说着玩的,家里还有1块G41,还是DDR2内存的,现在还健在,跑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