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C1102NL网络变压器拆解

楼主(2020-07-04):
SC1102NL网络变压器拆解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百兆的吧?
里面是这个结构滴,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百兆的吧?
里面是这个结构滴,第一次见。

应该是千兆的,百兆只需要两个传输变压器

网友:
这就是百兆的,我拆过好多了,你看引脚接线就知道了

网友(2022-11-22):
百兆的, 千兆的里面线圈多一倍.

网友:
原来这个东西是隔离的,还能上千兆。

网友:
网络变压器?这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我头一回看见内部结构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东西手工做的吧

网友:
这种 底部没有密封,遇到低温就掉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