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做根华为typeC 5A快充线

楼主(2020-07-04):
家里有第三方typeC数据线但不能实现5A快充,研究了原理,正好要做根多功能线放包里作为备用。
多口插头集成了苹果,安卓,华为常用插头类型,需要改造才能让TYPE-C实现5A快充。
加一个56K电阻,红圈位置,原本只有一个。
正负极加个电容,黄色的就是,这个不是必要的但加比不加好。
成品外观,数据线用的是5A线,此苹果原装线粗了1倍。
另一头就不发了,记得用5A专用USB插头。

网友A:
就管线能过5A,头子也受不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个这样的头子

网友B:
前段时间买过这种,买一赠一,价格实惠,支持5A闪充,配合坛子里的车充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管线能过5A,头子也受不了,

头子有4个Vcc触点,没问题。

网友C:
测试过功率没,华为的40W快充协议能不能识别,充电功率大小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过功率没,华为的40W快充协议能不能识别,充电功率大小是多少呢?

测试过可以的,和P30PRO原装数据线一样,一插上马上跳超级快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买过这种,买一赠一,价格实惠,支持5A闪充,配合坛子里的车充挺好用的

坛子里的车充是哪个啊,正想换个车充。。。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坛子里的车充是哪个啊,正想换个车充。。。谢谢

这里好像不让发链接,我直接私信给你了。上次带的充电线的链接被编辑掉了。

网友E:
正常一般数据线就一个cc接56k电阻,另外一个悬空。
华为5A线c1 和 cc2是不是c都要接56k 电阻到vcc?

网友(2020-08-31):
这电阻是接到了哪两个信号上了呀,图片里用的插头好像少了4个

网友(2023-07-09):
文章非常不错,

网友F:
按协议,56k电阻不是应该在充电头上么,

楼主(2024-03-29):
引用 网友C:
测试过功率没,华为的40W快充协议能不能识别,充电功率大小是多少呢?

可以识别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一般数据线就一个cc接56k电阻,另外一个悬空。
华为5A线c1 和 cc2是不是c都要接56k 电阻到vcc? ...

对的,华为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协议,56k电阻不是应该在充电头上么,

没错的,就是这里

网友:
type c接口真难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