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降价!FAST四天线无线路由器QCA9533硬改8+32已刷好OP固件

楼主(2020-07-04):
降价!FAST四天线无线路由器QCA9533硬改8+32已刷好OP固件

FAST无线路由器QCA9533硬改8+32已刷好OP固件外观不是太友好,因为散热器没有合适的,建议到手后自行在CPU上加一个散热块,这样散热更好效率更高。
QCA9533的CPU,功耗很低,硬改8-32MB,刷了不死,OP固件,四根印刷天线,功耗2W不到。
目前拿来做中继用,隔一堵墙信号还是很好的,搬宿舍懒得牵网线,就用无线路由器拿去当接收器了。

楼主:
可以走咸鱼,也可以直接论坛积分拍,搬了宿舍用TP   磊科 等 ,均无法很友好的中继  贝尔的无线,无奈请出自己硬改的这货,发现确实给力,虽然不是很好设置(第一次接触openwrt的固件),但是最后成功了,隔一堵墙能跑满150的速度,而且功耗1瓦多,实在是利器啊。

网友A:
不是千兆,基本没什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千兆,基本没什么用了

千兆也不会这么便宜了亲

网友:
那坨锡非常影响阻抗,阻抗突变会导致信号衰减

网友B:
还是 贵了。。。。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 贵了。。。。没什么用

这次搬新宿舍,用了TP 磊科 各种无线USB网卡,前者连接失败,后者网速慢的跟蜗牛一样,最终还是用这款OPENWRT系统的直接中继,现在下载速度可以达到4MB/每秒

网友:
锡很圆润,好像就那一坨有点大

网友C(2020-12-04):
3800币相当于多少RMB?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00币相当于多少RMB?

变现差不多35元左右吧,看个人需要

网友(2021-01-30):
现在基本都千兆了

网友D:
老古董了,千兆已经普及很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古董了,千兆已经普及很就了

现在在宿舍,用它刷了OP固件,用来做无线网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在宿舍,用它刷了OP固件,用来做无线网卡用。

还是学生?

楼主:
单位宿舍。。

网友E(2022-08-11):
这功耗可以哈,一般路由器得5w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功耗可以哈,一般路由器得5w左右吧

不知道插满网口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