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方正h61h2-am主板CMOS无法保存修改修理电路

楼主(2020-07-04):
对于各位大神应该算是小问题。我就简单说说咋修的吧。症状是,CMOS无法保存修改,经测试,CLR跳线的1、2跳线帽如果拔了,2032电池电压可达2.8V左右,一旦安装了跳线帽,电池电压立马拉低。个人水平不行,不会跑线,就从网上找了电路图研究。跳线周围的C269、C274有可能漏电,另外C485也可能漏电,把这三个电容都拆掉后恢复正常了。

电路图是参考的精英H61H2-AMQ67H2-AMQ65H2-AMrev1.1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_CSfe1ilHjKYb07P0rNXA
提取码:80yk

网友:
一个一个地按上,按一个测一下电压,看看是哪个电容漏电?!
既然都焊下来了,就自己测一下电容的漏流!用电脑电源上的3.3V电压串一个电流表(万用表)和待测电容,稳定后没有电流就是好的!
再用带测电容的万用表测一下容量。

网友:
前段时间我的技嘉主板突然也保存不了。懒得弄,最近又好了。

网友:
这种故障通常除了电池就是电容~

楼主:
那天着急发帖子了,没细说。其实这个板子我查电路图后,对比发现C269已经消失不见了,估计是上家手里拆的,然后我拆了C274后还是拉低电压,就查电路图找到了C485,然后干掉了这个就恢复了。

网友A:
换电池无用的情况还有电池接触片氧化了,我遇到过。

网友(2023-10-13):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无用的情况还有电池接触片氧化了,我遇到过。

一语惊醒梦中人,感谢坛友,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