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粗略拆开一个20多年前的金川MF78机械万能表

楼主(2020-07-04):
粗略拆开一个20多年前的机械万能表,还能正常使用,也好用。
里面线路没生锈,电线也没掉皮,旋钮照样卡卡吸位。

部件都没生锈,看来是铜材料做底的

部分电阻还是自己线绕

10安分流电阻丝

测量三极管区域线路

网友:
。 不算老。电阻缩水严重。

网友:
这恭还可以,线绕电阻好几个,还说的过去。

网友:
我有块老指针万用表,姥姥传给我的,里面全是绕线和大红袍

网友:
同型号MF78,我那块是上海产的,那时还在读书不知攒多久零花钱在本地五交化站门市买的,后来指针歪了拆下调时搞坏游丝了,后又买南京MF47,15年万恶的旧城改造拆迁搬家都丢掉

网友:
做工扎实,不错的表。灵敏度略低。

网友:
机械表可以的 我发现一个问题 用电子表量光伏板的短路电流不准确 或者干脆没读数 用机械表量就妥妥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电流档坏了还是怎么滴 两块电子表都这样

网友(2023-07-28):
内阻低,电工表

网友:
关键部位还是用了线绕电阻,精度应有保证

网友:
还在用机器表

网友(2025-03-06):
我有块91年的此型号表,里面8个线绕电阻,还没有缩水。

网友:
机械表用着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