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放久了的美的电磁炉炸管了,更换后不检锅

楼主(2020-07-04):
前几天翻出很少用的电磁炉打算通电用用,开机,能加热,但发出嘶嘶尖叫声,一会儿就烧保险,跳闸。拆开检查发现功率管K25T120短路,临时找到个H20R1202换上,为保安全串个灯泡,通电灯泡没亮,就连闪一下都没有。去掉灯泡通电,发现不检锅了。18V稍低一点17多,5V正常。这下不懂修了,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板子很干净,看板子上日期是06年的,估计还是铜线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很干净,看板子上日期是06年的,估计还是铜线盘的

虽然十多年了,但少用,线圈好像是铜的,但直径不大

网友:
同步电路查一下,烧管可能就是这个原因,还有25n120只能用原型号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