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神马P3矿机电源改电压电流可调做充电器求助

楼主(2020-07-04):
P3矿机电源,大电流想用来做房车充电器14.6v,目前自己研究电压2-15V可调。但是输出电流保护和电流可调没有研究出来!希望交流。
PFC是3895D芯片

反面照片

反面两个IC 其中一个大的是3895D

小的是3COS01

目前输出电压最高可以15.2V再高就保护了!

如果调到14.6v充电,电源正常工作接电池会关断保护!
电源低于14V可以充电,但是偶尔几秒以后还是关断保护!

求交流指导,去掉过流保护。和怎么做限流
例如限流到120a以内。
悬赏100元!谢谢大家  意思意思 别嫌弃

网友:
能改电压就是大神级别的了

网友A:
悬赏100为什么不去买5个火爆的那个服务器电源,这个还可以用在别处或者出掉,这图是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赏100为什么不去买5个火爆的那个服务器电源,这个还可以用在别处或者出掉,这图是借 ...

是借的,

网友(2021-01-05):
这个电源不错,也比较方便改。有人画电路图就好办了

网友(2022-05-29):
电压怎么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