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台德业 DYD-A20A3 除湿机 做工感觉还不错

楼主(2020-07-04):
办公室用的挂了,不通电,看他们准备扔掉,就抱回家拆开研究一下
做工感觉还不错,压缩机是松下的,其他的自己看吧

电路板有一小块有高温烧毁的痕迹,附近是几个二极管,电路板附近的塑料壳也熏黑了,不知道谁能认出二极管的型号?上面标识勉强可以认清是G1MF,尺寸大概是4*3mm,这种大小是SMA封装的吗?淘宝一块新的电路板要200多,不知道这块还能不能修好?用电烙铁换元件问题不大,但是对电路基本不动,有大神能指点怎么修吗?

网友:
除湿量不算小,娃娃的鞋子放的有点乱

网友A:
❌的地方肯定坏了(还有你说的整流管坏和一个小阻值电阻),先不管它们;测一下✓号地方反面短路没有,如果没有短路(用外接直流电源试一下板子正常吗?一般是小电容电压5V、大的12V;你看电容确定一下。有可调电源最好从小调大)。加电没反应基本不用修理了,有反应用小变压器整流替代吧(我感觉这样简单,能修理电源最好,淘宝买件不贵)。我业余爱好,如有不对,请大家说说。

网友:
相当于一个空调的用料,然后把蒸发器和冷凝器堆一块了

网友:
空调式结构除湿机,把制冷和制热放在一起,好像收一台旧的长虹窗式空调也可以除湿。还有一种是转轮式除湿机。

网友:
德业你可以联系售后客服,我们公司上次两台除湿机在质保期内,一台更换电路板,一台更换压缩机,都免费更换。

网友B:
先跳开控制板,短接压缩机和风扇电机的继电器触点。抽湿部件都正常了在下手后续的维修。用小直流电源外置代换方法可行,实在电路板修不好。花200买控制板得个抽湿机也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地方肯定坏了(还有你说的整流管坏和一个小阻值电阻),先不管它们;测一下✓号地方反面短路没有,如果没 ...

非常感谢!我先试一下,家里刚好有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跳开控制板,短接压缩机和风扇电机的继电器触点。抽湿部件都正常了在下手后续的维修。用小直流电源外置 ...

感谢!先用你的方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地方肯定坏了(还有你说的整流管坏和一个小阻值电阻),先不管它们;测一下✓号地方反面短路没有,如果没 ...

保险丝是烧了,大电容25V470uf,小电容16V220uf,都没有短路,下午上可调电源试试控制电路的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跳开控制板,短接压缩机和风扇电机的继电器触点。抽湿部件都正常了在下手后续的维修。用小直流电源外置 ...

应急使用可以拿冰箱知音手动控制

网友:
如果只是电源部分损坏的话应该不难修,实在不行切开电源部分换一个备用电源上去

网友:
继电器坏也有可能

网友(2021-06-21):
rqm src 换板呗

网友(2022-08-06):
做工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2024-07-24):
现在修好了吗?松下压缩机的噪音怎么样?睡觉能一直开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