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七彩虹SS150 128G 开卡海力士闪存开卡不过

楼主(2020-07-04):
2246XT 大头版闪存ID :AD 3A 14 AB 42 4A
换了很多版本的开卡都不过,特来求助
这个闪存在贴3267 或者2246EN 轻松开卡,XT 就是开不过,不知道哪出问题啦,请大佬们指点一下

网友:
flash clock去掉

楼主:
去掉也一样,开不过。

网友A:
pretese勾去掉,秒过,前天我开这个盘开一天都过不了,软件换了n个,电脑换了两台,最后开成了0通道错误,一直0通道错误,去掉pretese一下就过了!放在测试机做系统盘,用两天了,没啥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去掉也一样,开不过。

换新一点的工具,我同款用q0405,q0123都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etese勾去掉,秒过,前天我开这个盘开一天都过不了,软件换了n个,电脑换了两台,最后开成了0通道错误, ...

真的可以了,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新一点的工具,我同款用q0405,q0123都能开

我这个去掉pretest 才能开,不知道稳不稳 先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2021-04-03):
跟着大老长见识

网友(2022-07-07):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一样,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