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仙人掌摇头小风扇的简单拆解

楼主(2020-07-04):
从网上撸了2个仙人掌小风扇,造型可爱,可以摇头,噪音也不大。

第一次买了个绿颜色的,发现风扇和7摇头是分开控制的,风扇停了,摇头不会自动停止。 后来又入手了一个白色的,风扇停止,摇头也随之停止。今天打开来,想看看电路有啥区别,发现区别很大,明显前后两个版本,也没看出来啥。

两个并联的18650电池,一个也可以运行,不用电池,插电也可以运行。

里面是个充电板,和摇头电机,这个摇头电机是靠电路板的正负极变换来改变摇头方向,电路板下面还有个控制转向的两个接触点,估计是为了更平稳控制摇头。

白色电路板,风扇和摇头可以一起停止。

白色和绿色的电路板,区别很大吧,绿色的早些2019年的。

背面:

简单拆解,谢谢观赏

网友A:
风扇的电机最好看下,一种类似复读机有刷电机,薄金属片电刷烧断,另一种无刷电机烧276霍尔芯片,换一个新的霍尔芯片。双数扇叶的充电风扇还是挺常见的,只不过得自己想办法先调下静平衡,先把叶片放到内径3毫米双滚珠轴承,轻轻拨动看重的叶片朝地位置,然后把轻的朝天扇叶加点文具胶带配重,重复几次直到扇叶重量差不多静平衡做好。

网友:
看着觉得更像是鸟笼

网友B:
这么小的风扇,摇头好像没多大意义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观点,风力太小啦

网友C:
电机,价格 也介绍介绍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的电机最好看下,一种类似复读机有刷电机,薄金属片电刷烧断,另一种无刷电机烧276霍尔芯片,换一个新 ...

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风扇,摇头好像没多大意义

我用来给路由器,光猫,电视盒,硬盘盒等散热,摇头可以照顾额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价格 也介绍介绍嘛

价格50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