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跟风买的5.1元人体感应小夜灯,突然发现传感器比较脏...

楼主(2020-07-04):
光敏电阻现在都流行贴片的吗?不过,好像焊歪了。。

充电ic温度很高,达到了73℃了。
用的是UT89C+随机带的金属探头,
不知道是PT100还是PT1000,竟然不是0.1℃的分辨率?

今天忽然想看下传感器,结果发现了惊天大咪咪,这么脏?

这个玻璃片吗好像为了过滤光线,加了涂层
也不知道直接上99.7%分析纯●AR的无水乙醇,搞会不会直接让传感器失效了...

网友:
你那金属球的测温 明显是电偶,可能是K电偶  肯定不是白金电阻

网友A:
这个性价比已经很好了,我也买了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性价比已经很好了,我也买了两个

性价比确实不错。
不过,这传感器如果有好方法清洁下,也很符合diy的洁癖吧

网友B:
电流改小一点吧,太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改小一点吧,太热了

放在身边的当小夜灯改小还好,放在过道之类的地方,改小就不亮了。

网友:
性价比确实不错。
不过,这传感器如果有好方法清洁下,也很符合diy的洁癖吧

网友C:
装配传感器都是随手装的,不戴手套,5.1的东西,无尘车间,不存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在身边的当小夜灯改小还好,放在过道之类的地方,改小就不亮了。

是改充电电流,500ma,充电芯片7~80度

网友D:
R7--延时原20秒---100K。改300K--1分钟,470K--1分半左右。

改R32,改充电电流:
10K  --  100mA
5K   --  200mA
3.3K --  300mA+
2.5K --  400mA
2K   --  500mA
1.65K --600mA

昨天将,
R7改成了330k,延时一分10秒
R32改成了3K,充电330mA左右,发热很小了
灯珠限流1.5R,改为10R,总体电流由原来60+mA,变为30mA,能用更长时间
并把两个电池合并到一个里面,另一个暖光的改天再加个大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R7--延时原20秒---100K。改300K--1分钟,470K--1分半左右。

改R32,改充电电流:

感谢哥。入手了2个,现在好像要6元多了。 有个问题,这个感应距离好像有点近,能改远点吗。

网友F:
这价格了,还要啥自行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配传感器都是随手装的,不戴手套,5.1的东西,无尘车间,不存在的。

应该不是普通的灰尘,毛刷刷不去的,当然大力出奇迹。。。

现在用一滴无水酒精擦干净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后果,毕竟如果是国产或山寨的涂层,很可能就消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哥。入手了2个,现在好像要6元多了。 有个问题,这个感应距离好像有点近,能改远点吗。 ...

距离短估计是通病...

这个帖子里有电路图:

拆个智能人体感应LED小夜灯并改进(附电路资料)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306

如果你的拆开也是一样的16脚的ic,12脚和13脚的电阻是1MΩ,也是二级运放的调节端,

我猜测(没试过)改成更大的,如2M,或许有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价格了,还要啥自行车啊!

diy不就是想办法让自行车变成的“自行”车吗?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白光还是暖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diy不就是想办法让自行车变成的“自行”车吗?

哈哈,说得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感谢哥。入手了2个,现在好像要6元多了。 有个问题,这个感应距离好像有点近,能改远点吗。 ...

感应头的半透明罩——加垫片试试,让它外移动些,会加大距离,但会减少侦测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应头的半透明罩——加垫片试试,让它外移动些,会加大距离,但会减少侦测角度 ...

谢谢哥,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应头的半透明罩——加垫片试试,让它外移动些,会加大距离,但会减少侦测角度 ...

涅菲尔透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