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VTIN耳机换电池

楼主(2020-07-04):
看到坛友的贴文也跟着上车了,开始只撸了一副,结果两只电池全废,考虑要淘换电池就又多撸了两副,后面撸的有一副充电后可开机,连续大音亮放歌可以坚持2小时左右,另一副开始充不进电,后经抢救性激活,其中一只电池可以充放电了,容量估计也不大了。所以3副耳机只剩2只电池免强可用,于是想着法看到哪才能弄到电池了,结果号称万能的某宝都没有一模一样电池,好在坚持就是胜利,最终还是在马XX的大平台上找到的。这里还特别感谢东莞元科锂电的业务小哥,谢谢他的大力支持。

下面看图,开始都用其它电池试过机

电池急救,4.2V充电器直接电池充电

拆下的坏电池

很常用的电池保护组合

新淘的元科锂电池,我淘的是08100,直径8mm,长10mm,带板要长一点

看三围

新旧对比,旧电池视觉显胖,但用尺测量是一样的

新电池的保护芯片FH8208查不到资料,不知比不比旧电池的好

新电池标注45mah,接单只试放电,到手不充电情况下电池电压测为3.92V,耳机开最大声坚持了2小时以上,电压降到3.25V时耳机自动关机,插上充电,才0.07A电流,大约半小时耳机就转灯无充电电流了,显示容量0.035ah

新电池装上空间还是挺大的,0812的电池兴许可以装得下
右耳机效果

左耳

暂时换好2副,另一副用旧电池顶一会,到时不行时再换

果真是APTX传输

换好后试听,音质比我花80大洋的漫步者暖多了,但安静环境下漏音有点大,
好了,有需要换电池的坛友可搜东莞元科锂电

网友A:
我买了三副,二副已经坏了,充电一点反应没有。也不开机,一副没有换电池用了没有多久自己坏了,另一个换电池了也是这样不开机了,好的那副充电也是时好时坏。

网友B:
顶一贴。本来还想说pm一个地址。
造型一般,日常用不影响,跑步还要dacom那种造型好些。

网友C:
不知道你这电池多少钱一个?
我也刚给这耳机换过电池,450912聚合物电池能装进去,保护板拆原来耳机里的电池保护板,30mAh 容量,具体使用时间没测试过。
一个电池的价格是0.6元,运费6元,价格还算实惠吧。
具体商家就不说了,淘宝450912 聚合物,价格最低那家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这电池多少钱一个?
我也刚给这耳机换过电池,450912聚合物电池能装进去,保护板拆原来耳机里的电 ...

嗯,淘宝只有条形电池,开始我也打算换条形的,但能装下的容量太小,结果找到了圆柱电池,预订的是0812电池,但加板达15mm长,最后为了保障一次成功,就要了0810,连续工作可达5小时以上,前面说了感谢业务小哥,大伙都懂的

网友:
我9.17元买了一个,收到后开机闪红灯开不了机,充电用电流计显示充入125ma/h电量(没算转换效率),可以听6个多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贴。本来还想说pm一个地址。
造型一般,日常用不影响,跑步还要dacom那种造型好些。 ...

这个跑步也可以,塞头蛮牢固,耳朵也不感觉到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三副,二副已经坏了,充电一点反应没有。也不开机,一副没有换电池用了没有多久自己坏了,另一个换电 ...

估计操作姿势不对

网友D:
我看便宜,买了一个,音质不错,外形巨丑,带不出去。电池不打算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三副,二副已经坏了,充电一点反应没有。也不开机,一副没有换电池用了没有多久自己坏了,另一个换电 ...

我的有一个电池漏液,保护板腐蚀了,处理了一下换电池好了。

网友E:
这个我没上车 去年撸的国产夏新19.9包邮的 音质马马虎虎 我不怎么用蓝牙耳机 我从隔壁老王那撸了几个能无线充电的耳机充电仓 没有外壳 1.8一个 就当买电池了 无线充电还能改装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便宜,买了一个,音质不错,外形巨丑,带不出去。电池不打算换了。 ...

能响确实没必要换,如果撸到手变尸体吃灰的,那作为坛友怎么得也折腾一把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没上车 去年撸的国产夏新19.9包邮的 音质马马虎虎 我不怎么用蓝牙耳机 我从隔壁老王那撸了几个能无线 ...

说实话,耳机手上不少于十几副,从几元到上百元的都有,就是喜欢撸,用用新鲜,慢慢就放着吃灰去了,从老王家淘的垃圾也是,没淘时感觉作用巨大,到手后就吃灰(๑❛ᴗ❛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耳机手上不少于十几副,从几元到上百元的都有,就是喜欢撸,用用新鲜,慢慢就放着吃灰去了,从老 ...

对对对 总觉得以后会用上 结果十之八九吃灰

网友:
这个耳机撸了5条,没别的就便宜加折腾加8645,5条二条电池还能用,电池废了都换好了!有圆柱有扁平,都能听4小时以上,已经送出4条留一条当念想!

网友(2020-08-25):
请问,耳机头根部那个胶套是直接拽下来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