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液晶屏的最简单用法

楼主(2020-07-04):
笔记本换IPS屏换下来的全新屏扔着也无用,别的支架外壳的难看,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支架用亚克力板做的,用的加厚的,薄了不稳。驱动板用的最小的

还做了个平板的 这个准备嵌入用,板子自带功放

网友A:
我想搞个22寸的,就是后面驱动板不好固定,裸露着不怎么放心。现在显示屏还丢在角落里没开干

网友:
驱动板啥价?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驱动板怎样买?屏线的什么不懂?

网友:
创意不错,驱动板再用亚克力加个盖子,加点氛围灯,亚克力本身就能导光,防水防尘,就完美了。

网友:
还可以,把驱动板美化固定一下更好看。

网友:
支持一下。手里的16寸一直想过不同材料的方案,却从不动手……

网友B:
有分辨率低的 ,不想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分辨率低的 ,不想整

同样情况,自从用了高清屏后再也回不去了,手里一块27的屏幕都吃灰了。

网友:
驱动电路部分加个壳体,美观,防护

网友:
搬动不方便吧,其实,这样搞比 买一套还贵。。。。。。算是消磨时间吧

网友:
驱动板价格太高,能买个二手19的屏了

楼主(2021-03-06):
引用 网友A:
我想搞个22寸的,就是后面驱动板不好固定,裸露着不怎么放心。现在显示屏还丢在角落里没开干 ...

可以找个地方嵌入进去

网友(2021-04-15):
我也感觉驱动板太贵了,几次想动手都拖了下来

网友C:
有个屏,没有合适的驱动板

楼主(2021-07-06):
引用 网友C:
有个屏,没有合适的驱动板

买个板子呗 没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个板子呗 没多少钱

求推荐渠道!好有个一体机的屏,有外壳

网友:
有好几台老式的笔记本电脑,就是不会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