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今天旧货市场淘了台不明设备拆客们帮看看什么东西?DFWS

楼主(2020-07-04):
接口有RJ45、HDMI、AV、光纤、WIFI天线,两个USB,天线还可以插TF卡,前面有个摄像头,网上搜了一下没查到是什么东西,大家帮看看谢谢!

网友:
  人面识别机顶合。

网友:
我猜是广告机

网友:
体感游戏的识别部分

网友:
拆机乐园,不拆像话吗

网友:
这是微型投影仪吧?

网友A:
视频会议用的?

网友:
估计就是个电视 盒子。。硬件平台估计还比较老。。

网友:
网络机顶盒

网友:
机顶盒,以前有个类似的,也有摄像头

网友:
带视频通话的网络机顶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会议用的?

+1,我也觉得是

网友:
应该是机顶盒了,只是带了一个摄像头,估计有视频体感功能,你开机试下就知道了

楼主:
原来没有5V小插头没法试机,今天发现直接可以通过USB供电,开机确认是台机顶盒,支持USB鼠标和手机遥控,内置软件很丰富只是系统比较老(安卓4.4.2),不过竟然支持4K60hz输出,可以播放4K视频当然HDR就别想了,播放卡顿和色块,应该是解码能力不行,试着更新腾讯极光TV泰捷什么的到最新版都还可以正常使用。

没看到有螺丝位估计是卡扣,对我这种手残党来说百分百没法无损拆开,所以还是不拆了,收起来吃灰。

网友:
开始以为是公交车之类地方用的广告机,结果就是个带视频通话功能的机顶盒

网友(2023-03-28):
东方往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