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电池极性变反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7-04):
电子室温计没有显示了,三节五号电池串联供电,
先量量电池看看,两节在1.2V左右,一节的电压是-0.5V,有点不相信,用指针表量也是负的,这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估计是串联电池组线路中,落后单体电池被反充,好在是一次性电池,如果是镍氢镍镉电池反充容易出问题,镍氢好像低于0点9伏过放电。

网友:
亏电亏老火了

网友:
那就反过来装上用看看啊

网友A:
这样都不漏液吗?

网友:
锂电池也见过类似的,捡的一个大疆无人机电池,其他3支基本正常,有一支测试负2.5v,后来换了几个充电宝板子才充电,现在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两万多个电池里有三个,实测

网友:
串联过放了,有电的对没电的进行了反充电,画一下电流方向自己就明白了。
镍氢串联过放这样的比较常见,碱性电池确实不多见,从原理上说碱性电池有一定的充电潜力,也会这样。

网友B:
想知道楼主这个电池的来源,怎么还是日本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楼主这个电池的来源,怎么还是日本货?

我感觉电量耗成这样没有漏液就是好事

网友:
碱性电池可以涓流充电,已经试过,但是寿命不会太多,临时应急可以,不要充过头,非充电电池强行充电,还是有发生意外的可能性。

网友B:
开始觊觎卤煮的DAISO&S碱性电池了,那么,哪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
今天我也越到了同样的电池,四节电池串联给遥控器供电,万用表测量三节1.2V左右,一节-0.5V,刚开始不相信是负的0.5V,换个表测还是-0.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始觊觎卤煮的DAISO&S碱性电池了,那么,哪里可以买到呢

乘飞机到日本,在大超市附近一般能找到DAISO 100YEN SHOP。
买好电池,顺便玩几天。
最近疫情警报还没有解除,可能去不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乘飞机到日本,在大超市附近一般能找到DAISO 100YEN SHOP。
买好电池,顺便玩几天。
最近疫情警报还没有 ...

高见!可以试水,奈何疫情限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都不漏液吗?

日本的电池我就没有见过漏液的,比如电视机原配的SONY电池,用10年了,不漏液体。日本的一个体温计,麦克塞尔的小电子,也有16年了,无电无锈。  但是,这些品牌一国产也会漏。比如农行送的欧姆龙,用些时间那电子居然漏液腐蚀接触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本的电池我就没有见过漏液的,比如电视机原配的SONY电池,用10年了,不漏液体。日本的一个体温计,麦克 ...

国产的还差一口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日本的电池我就没有见过漏液的,比如电视机原配的SONY电池,用10年了,不漏液体。日本的一个体温计,麦克 ...

一次性电池没用过多少,但遇到过三洋的工包镍氢,库存太久了,直接漏液,湿哒哒的。很多老三洋镍氢都会漏,在正极产生绿色的锈,腐蚀正极绝缘片。别太神话,概率问题而已。

网友:
电池极性反我也遇到过一次。。南孚的5号4节放我福禄克万用表里,怎么弄都不对。。。。。最后用另一块表量电压发现一节极性反

网友:
新的反 充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