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一个漏电的香山厨房秤EK813

楼主(2020-07-04):
买了有几年了,

最近漏电厉害,两节7号电池,不到一个月就能用光。测了一下,关机都1毫安多了。

拆开看看,先把电源接口那个电容开焊再测了一下,果然就找到了偷电的老鼠。

换了就好了,关机后只有10微安。测量传感器是铝空心弹力板两侧的半导体应变片,秤台两个螺丝直接固定在一端,另一端固定在底座上。
另外,拆装后弹力板受力过大,所以刚开始几天秤会漂移。放置几天让形变稳定下来就好了。

网友A:
用过这种称的说一下感受,它的精度如何和最大称重多少。

网友B:
电容质量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这种称的说一下感受,它的精度如何和最大称重多少。

分辨率0.1克,最大3kg

网友:
谢谢分享,原创内容。。。。。

网友(2023-02-11):
分辨率0.1克,最大5kg

网友:
换了CB那个件吗?多大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质量太差了

是厂家为降成本,用了便宜的电容。这种贴片电容高质量的有许多,如风华厂的,福建火炬的,多给天上飞的设备配套,当然电子秤不可能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