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Thinkpad电源改电压

楼主(2020-07-04):
想要一个电流稍大一点的12v电源,就拿手里存的旧电源改了一下。

改好了
另外锤子开盒时震动大了点,输入滤波掉了,四根都线断了,太短还有胶固定,只好直接跳线了

参考了这个电路图

楼主:
编辑后的图片上传后怎么变黑图了,稍后再试试上传一下分压电阻位置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