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申请加精,详测盯盯拍mola e3行车记录仪(目前网上最详细),并安装上车

楼主(2020-07-04):
书接上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350&ext
上文说到,本人准备买个记录仪,买东西就这样,你不在乎的时候,随意一挥手,东西就到手了,至于好坏,那运气成分居大;
但要较真起来,想做到心里有底,那就得下一番功夫了。
通过再三查询资料,询问京东,淘宝卖家,再结合网上各渠道后,我选择了这款记录仪(无打广告的意思,这货也并非完美),其实有心的坛友要是本论坛搜索这个型号的记录仪地关键字,你会发现啥叫广告,不表了。
总之就是,网上很繁杂,上车得小心,装个记录仪,动手还得动心(思)。
—————步入正题——————
本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盯盯拍mola e3的开箱,包括工作电流,边框尺寸,前摄像头可伸缩的最大尺寸,各线材的材质测试,说明书拍照留存等(应该目前网上最详细的了,如果又其它更详细具体的,请告知)。
第二部分为装上车试机(车辆型号为2019款广丰致炫自动挡低配),本人才开车没多久,也是第一次装记录仪,期间也是走了些弯路,最终完成 ,瑾希望对没有经验的朋友是有一定启发和帮助吧。

第一部分,开箱

这是一个阴天,但心情很晴朗,像花儿迎着春风,像大叔面对萝莉,因为,手里拿着包裹,心里面朝大海,哈哈,我相信电脑面前的朋友会懂的,因为你经常也会有这样的体会

迫不及待地回到家里,拆封,还另外送了张32G的tf卡

先四面看一下,这一面东西比较多,又各项参数等

这一面是app的二维码 另外两面没啥东西就不拍了

打开包装后,一张说明,一捆,不错,就是一捆,捆绑的艺术的捆,记录仪这样用自带的绑带绑在内置包线纸盒上

翻一面,可以看到gps接口(出厂已堵死) tf卡插槽,后置摄像头插孔,以及mini usb接口(用于供电)关于为啥这个年代了还用mini usb接口,我还闹过笑话,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2300&extra=,对那些真诚解答的朋友表示感谢啊

这一面,屏幕有出厂膜,膜上面有说明

配送的胶带,韧劲不错

记录仪的背面,有工作电流等 实测工作电流是1a左右

接口特写,从左往右为 gps接口(已封) tf卡插槽,后置摄像头插孔,以及mini usb接口

这点好评,在包装内靠屏幕的一面带有泡沫以保护屏幕

接着是看各类线材

翻一面 这是原始状态

看到了mini usb接口的线材

这个是后拉摄像头的接线,标称5.5米

全家图 ,包括后置摄像头,附送的点烟器充电器,双面胶2张,撬棍,mini usb线,后拉摄像头线

下面简单测试下附送的电器充电头是否铁质

发现能被磁铁吸住,非纯铜无疑了

一样牢牢吸引

再看下后置摄像头 有保护膜护体

这个日期到底是19年 还是20年就不知道了,厂家说今年才出的这款记录仪,这样推断就是20年的

后摄像头的支架,后来发现我的车型只能将后摄像头粘在尾门上,所以支架就跟后摄合体黏在尾门上啦

再看下记录仪的电源线,不出所料的非铜质(我没测试过是否能当数据线用,因为有wifi直接跟手机链接或者直接取卡,所以平时用数据线的机会应该很少的,不过有机会还是可以测试下能否通数据)

mini 一端同样如此

好啦,比较重要的一项参数来了,就是本记录仪的工作电流是多少 先找来 移动电源(题外话,这三星的电芯的,已经有6,7年了吧,容量还行)

接入2a接口

好了,1a左右,我测试了大概10分钟,基本在980毫安到1a多一点范围内

开机后,提示插入tf卡 并伴有语音提醒
待插入tf卡之后就提示对位前置摄像头

前置摄像头的保护膜

注意此刻的是间 2020年5月9日
此刻我并未接入wifi 按照厂家的宣传,连接上wifi就会自动对时,这点个人觉得很有必要,时间是越准越好,不准了,是越简单调准越好,最好就是,不知不觉间的正向改变,那是最好,大家说是吧

后置摄像头 有画面了

后摄可左右 上下翻转 以适应各类不同的安装环境

接入自动就开始录制了,无需人工干预

所有可设置的菜单都在这里,而且基本都是本界面就完成,意思是不用到下一级菜单单独设置,这点可以说好,好的一面是方便操作,毕竟是车机,处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不好的一面,就是不够详细吧。
红框内的两个选项是特别说一下,就是碰撞灵敏度这一项,据网友反应比较敏感,有些时候颠簸一下系统就误报进入单独录制锁定了 听取网友建议,我改成了最低
另外是后置摄像头的翻转设置,这个也很有用,用以适应各种工作场景。

关于界面 可以查看固件等信息,这里记录下当前版本 可以看到20020414 没错的话,应该是本年4月14号的,算比较新的了(后联网,也提示是最新版本)

app扫码界面

下面是说明书留存,不敢兴趣坛友的可以跳过 这里不做过多说名,除了屏幕分辨率那一项

当时我看到屏幕的感官直觉就是不错够用,但没有手机那样的高分辨率,回头我又去翻了下卖家的渲染图介绍等,没有提到屏幕分辨率,咨询卖家说是1920*380 我觉得没那么高,暂且留个念想吧。

清单里的电源线就是那根唯一的红线,大家不清楚的可以上翻本贴就看到了

接着就是黑边框啦,手机这两年早就在边框,或者直接就是无边框了,但这款记录仪还不是,我觉得应该是成本原因吧
就算是手机也是中高档手机才是窄边框或者无边框,而这个东西就几百块钱的东西,大边框可以忍

这款记录仪正面呈现梯形,上窄下宽,但上下是一样的边距,左右是一样的边距

合成一个图这样方便查看 数据手工测量,仅供参考 测试为左右边距12.8mm 上下边距 5.8mm

然后是摄像头最大伸缩距离,这点对车内后视镜大小比较尴尬的同学有帮助吧
可以看到,这里伸缩到最大尺寸后为29mm左右

最后再看下附送的内存卡
是雷克沙的,虽然已经嫁给了江波龙,但还堪用(引用至坛友8139@@8139 。

class 10是必须的

——————分割下,第一部分完结,下面一楼进入第二部分,装车部分——————

楼主:
————第二部分 装车 部分开始
先表一下,本次装车,得出个教训或者叫经验也行,就是该走的线还得走,不能省的功不能省啊————为啥这么说,请听我细细道来,老鸟别见笑,像我一样的新手菜鸟共勉之吧
车辆为2019款 致炫自动低配版 也是一名只开了几千公里的新手,新车新手,呵呵,问题肯定多啦,本次安装过程中也走了一些弯路,最终完成,也瑾希望对没有经验的朋友是有一定启发和帮助吧。

这是老的记录仪,先发个对比图,各位就知道为啥我要换了

老的后摄

本次装好以后的后摄

这够说明问题了吧

好的继续,先车上试机 这里就用原来记录仪的线

前端没问题了

好,那么后端呢,老的这样子的,晃眼跟现在的一个模式嘛,于是偷懒的心思起来了,就不想走线,利用老的线路了(其实老早就想过了,这样就不动车的内饰啥的了)事实证明,真是
too yang too simple

接着看

再接着看 大家知道为啥了吧,老的是5芯的,而新的是4芯的,而且大小也有区别,老的更粗一点,新的细一些

所以正如开头所说,该走的线还是必须得走得

开干吧 先比划下 新的摄像头

顺着车得右侧a,b柱,车门框得上缘走

顺着老的线路走

车门密封条得拆了才能走线

大概画了下,一看就懂吧

这里中控过来

老的摄像头准备取下了

这里线比好摄像头端跟中控端得线长度,多的收集到中间这里

黏上后摄,这里有个细节,应该靠近玻璃近一点,这样更清晰一点 后面那个粘贴印子就是之前4s送的摄像头黏贴位置,图像不清晰跟距离玻璃远近应该也有关系

多余的线先规整起来弄成一长股,我是放到这个位置的,因为这内部空间比较大

复位 后摄搞定

我以为弄完了,可以手工了,这会儿还下起了小雨,结果发现后摄像头的画面有波纹啊,而且还比较明显
这里手机找不出来,但却是有波纹
我换上e3自带的mini usb线上去,立马波纹就消失了,真是 该走的线一根都不能少啊

于是就怎么着,接着干呗

拆开右边a柱内部的装饰板

发现原来的电源线是从这里下去的,到手套箱下面,中控台点烟器那里取的电

为了看清楚具体怎么走的线,工作灯也上了

这里想利用老的线做牵拉

费了老大的劲,拉不过去

结果还是too yang too simple 啊 年轻人嘛(话说我也不年轻了)总要吃了亏才能长经验的,打怪掉装备也不是随便掉的嘛,经验也不是随便涨的嘛,对吧,

.。。。。。。

上面意思呢,这里说简单一点,就是我费了老大的劲,又是钻到副驾驶那里去看走线,又是牵拉接线的,最后无意间掰下了手套箱 发现完全可以不用这么复杂,直接线就在里面
所以吃了没经验的亏啊

红框那里是车载主控板子么??,完全不用那么又是牵又是拉的

线就从这里签到中控点烟器上去的

手套箱下部卡入这里,就可以上回去了

这样2分钟就搞定了
此时我已经满头大汗,关了车门在车里吹下空调
注意,此时电源是13.8v

转换后5.1v

电流显示0.9a,基本符合之前的测量

顺便看下拆下来的内饰板子,里面还有泡沫海绵,防止硬接触发出噪音的吧

好了,来几张图吧,前视图(直到这里,大家留意系统时间,我并没有设置时间,而时间是自动同步上了,这个功能好用)

后视图

车内效果 车库内

车库内原视频截图(前)

车库内原视频截图(后)

再放一个,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之前4s送的

最后,电脑看下文件属性呢

前置2560*1440 2k 怎么只有25帧呢》?不过实际效果是很顺滑的

后置1920*1080 1080p 也是25帧

好啦,已经快0点了,转眼从发图,剪图到发帖,已经快4个小时了

---睡之前那个,能不能,请版主,加个精呢?

网友A:
火钳刘明,不知道有没有拆解图

网友:
东西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图片请统一大小,强迫症真难受

网友C:
加精?楼主要做到还不少啊

网友D:
这是个长帖子,占楼居然还没发完,内存卡是雷克沙的,虽然已经嫁给了江波龙,但还堪用。

另外发现一个眼镜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钳刘明,不知道有没有拆解图

拆机图暂时不拆了,装上能用好用是关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请统一大小,强迫症真难受

待我有钱了买个单反来搞搞,岂不美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精?楼主要做到还不少啊

我的理由是,网上没有这款记录仪的详细介绍,都是软广告,渲染图,最多配几个路上随手拍的,而我这个应该是目前最详细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长帖子,占楼居然还没发完,内存卡是雷克沙的,虽然已经嫁给了江波龙,但还堪用。

另外发现一个眼镜 ...

还是老哥稳,知道的这么多。呵呵

网友E:
多少钱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少钱没说??

就京东上那个价格,369送个32Gtf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请统一大小,强迫症真难受

多谢提议,下次一定弄得规则整整的一模一样的大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理由是,网上没有这款记录仪的详细介绍,都是软广告,渲染图,最多配几个路上随手拍的,而我这个应该 ...

这版块叫“创意DIY”,创意和DIY是加精的必要条件,你这个充其量算开箱加安装,创意在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版块叫“创意DIY”,创意和DIY是加精的必要条件,你这个充其量算开箱加安装,创意在哪呢? ...

没错,我就发这里,还有,我就是看了这里发帖量大,回帖看帖人多,汽车版本没有这里多,这样我得到关注的机会就多,加分的机会就多,分多了就兑换更多的数码产品吃灰。
另外
发哪里是我的自由,版主觉得不合适会帮我该位置或者惩罚我。

网友G:
怎么感觉后面的有一层雾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感觉后面的有一层雾一样的

那是后面的也在车内,你注意看会发现加热丝的痕迹。
如果安装在外面的话,原车倒车影像的镜头已经占位了 而且据说这样可视距离不够远,你想下倒车影像的视角就明白我说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支持楼主申精哈哈哈

老哥 稳。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