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蚊拍高压制作

楼主(2020-07-04):
夏天常用的神器,但是经常出现异常,导致无法使用,主要原因是无高压输出,找了一下相关资料自己画图制作,其实挺简单的。
1.我比较爱好电子,0基础,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及线路图,标识的专业图标看不是很懂,自己慢慢琢磨画了一个草图并制作,没想到真的成功了,很有成就感。虽然这东西不值钱,对于我0基础学习非常好。

视频

网友A:
原理不难,但升压变压器的绕制对于没有专用工具的人来说头皮发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不难,但升压变压器的绕制对于没有专用工具的人来说头皮发麻。

你说的太对了,有想过自己来弄变压器,还是放弃的,没有专业的设备。不过某宝也很便宜EE19才1块多钱一个,不过运费比较贵。EE13绕组比较少,跟EE19比起来差了很远。

网友B:
淘宝一套散件才几块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宝一套散件才几块钱

为啥商品的电蚊拍,板子里面多很多东西,是不是多了阻容分压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啥商品的电蚊拍,板子里面多很多东西,是不是多了阻容分压电路

楼主的没有充电电路,所以简单。

网友E:
最容易坏的就那个三极管,可用8050代替

网友:
嗯,经典的倍压电路

网友F:
电路原理图都不配一个,差评!

网友G:
采用了四倍压整流

网友H:
做的不错,洞洞板高压区建议刮掉多余焊盘,保持距离,防止爬电

网友:
精神可嘉,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原理图都不配一个,差评!

之前是草图,现在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原理图都不配一个,差评!

之前是草图,我把图整理了下,供参考。
wechat_upload15939533395f01cc3b5d6c6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容易坏的就那个三极管,可用8050代替

8050可以替代,但是管的引脚有点不同需要注意,8050功率比较小不建议长时间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没有充电电路,所以简单。

是的,哪部分使用usb➕ 18650加保护板替代,充电方便,原来电路是阻容降压,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采用了四倍压整流

是的,三倍和四倍都差不多。我试过变压器换成ee13就没那么理想,ee19比较理想,绕组的线圈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的不错,洞洞板高压区建议刮掉多余焊盘,保持距离,防止爬电

是的高压部分注意距离,不然会跟你讲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一套散件才几块钱

是不贵,邮费也挺贵的,自己弄明白原理后续坏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贵,邮费也挺贵的,自己弄明白原理后续坏了就知道了

讲道理,既然自己DIY,可以不拘泥于传统电路,你可以试试把单管自激搞成双管推挽自激,把倍压电路电容加大几倍,这样出来的电弧更暴力,效果应该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