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数显卡尺太费电,加个开关。

楼主(2020-07-04):
买了个数显得卡尺,平时不常用,每当拿出来用的时候都没电了,平时只能把电池抠出来。后来网上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开关只是把显示关了,难怪关着的时候移动游标打开发现显示也跟着过去了,原来还以为他能测量绝对位置而不是相对位置,这下真相大白了。
之前看人家加了个开关,我也加一个,彻底把电池断开。

反正我也习惯每次开机都擦一下量爪,清一下零。

网友A:
平时用的少,我都是每次用完就取下电池,下次要用再装上去

才想起来我那卡尺的纽扣电池已经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B:
我的数显卡尺用了12年了,好像还没有换过电池

所以是你的卡尺有问题

楼主:
要是不能真正断开,改啥电也得没啊。主要是我用的太少了,一年也用不了几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数显卡尺用了12年了,好像还没有换过电池

所以是你的卡尺有问题

那你的卡尺关机后移动位置再打开,显示还是零吗?还是显示移动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时用的少,我都是每次用完就取下电池,下次要用再装上去

才想起来我那卡尺的纽扣电池已经用了好多年了

我之前也是抠来抠去,实在烦了。有的时就因为懒得装电池抠电池,宁可拿个钢板尺凑合量一下得了。

网友:
应该是你尺的问题,或者电池太次,我的尺是关闭后拉开后就显示的,不用自动关闭,一个电池起码2年以上。

网友:
你这个游标卡尺原来是个按键式开关,确实不能完全断电的,改的不错,厂家设计也应该改一下,用户才满意。

网友:
不至于吧,我的都不关机,随便也用接近一年, 而且经常用。

网友:
我以前用也是抠电池,几个月就没电了,

网友:
好比时钟,数显的和指针式的相比其实没有优势。论精度,肯定是不带数显的卡尺更好,感觉那些数显的就是淘宝卖家拍商品展示用的。

网友:
很耗电?一年也换不一回,几块钱能买100粒

楼主:
可能是我的卡尺太次了,之前用的时候滑起来特涩,这回改造的时候就事看看,原来尺子有点弯,掰直之后顺滑多了。
而且当时买的100mm的,觉得平时也不太会量大尺寸的东西,可使用起来才发现,前面打开一点,后面手就没地方抓了,还是200mm的用起来最顺手。

网友:
加个水银开关比较好

网友:
对于业余爱好者而言,还是机械卡尺好用,不必操心电池

网友:
我买的50多杂牌卡尺,用一段时间数字就乱跳。。。还不如原来十几块的塑料数显游标卡尺

网友:
国产的用的电池不怎么好,电源管理功能也不行,进口的试试

网友:
我有一个类似的卡尺,平时很少用,用的时候就发现没电了。
量过它的电流,工作时20多μA,关掉后10几个μA,跟没关差不多。而它用的LR44电池一般容量在160mAh,待机也就1万小时左右,所以待机一年也就把电耗光了。
现在是平时把电池抠下来,用的时候再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