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镁光的3D MLC L06B还不如自家2D MLC L85C吗?

楼主(2020-07-05):
2018年底无奈家的3281 + NW820写入经常掉到0再回升,今年入了雷克沙V30 64G (图个发热小一点), 安国6989主控,也有这毛病。开ECC=0 量产LLF了10个小时,写入速度从7~10M上升到13M,掉速好了一些,写入55G文件(kindle电子书mobi文件,几百K到几M一个)还是不稳啊
130个坏块,怎么容量还有62.2G这么多,量产前是59.4G

网友A:
我发现3.0的盘有时候拷一些小文件还不如2.0的盘来得快
有时要反应很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3.0的盘有时候拷一些小文件还不如2.0的盘来得快
有时要反应很长时间 ...

同样L06B颗粒(非同一颗),3.0的盘有问题,找了2.0的盘,也有同样掉速问题
大概率镁光第一代32层 MLC就这德性了吧

网友B:
贴个U盘看把你给能的 抱怨性能差速度慢...

贴SSD主控不就牛逼了?NW820随随便便读写3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个U盘看把你给能的 抱怨性能差速度慢...

贴SSD主控不就牛逼了?NW820随随便便读写300+ ...

只是说写入曲线不平稳嘛,不是性能差速度慢,2D颗粒就很平稳,死人心跳

没拆,安国的颗粒是PFF67,看这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4&highlight=V30
NW820 3281上写入100+

网友C:
安国的是原片吧10个小时容量和量产前几乎很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说写入曲线不平稳嘛,不是性能差速度慢,2D颗粒就很平稳,死人心跳

没拆,安国的颗粒是PFF67,看这 ...

文件打包压缩后再测,碰到细小文件,SSD主控也会降速。

网友:
速度上L06锤L85,MLC模式下寿命应该还是后者好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国的是原片吧10个小时容量和量产前几乎很近了

不是自己焊的,雷克沙的库存u盘,V30 6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3.0的盘有时候拷一些小文件还不如2.0的盘来得快
有时要反应很长时间 ...

文件大小在200KB 到20MB之间,不算小文件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3.0的盘有时候拷一些小文件还不如2.0的盘来得快
有时要反应很长时间 ...

SM3260 吗?

我做的3260 哪怕是贴的SLC颗粒,拷贝一个文件都要很长的反应时间.
并不是速度慢,
按下CTRL+V 后,哪怕是小文件,也要等1两秒钟才看进度条一闪而过.

网友:
文件数量多频繁打开关闭文件,操作文件定位表,什么盘都会降速,都会不平稳的吧。

楼主:
第二块雷克斯V30,7小时低格后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