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报废性拆一台 报废电动车,看看还有什么可以利用的

楼主(2020-07-05):
报废车,无轮无控

车架

电池之前想拆也拆不出来,卡的死死的

底部用大锤砸变形了,电池都出不来,那几个孔也拿凿子凿进去,电池都凿破了,也拿不出来

先拆车头

刹把可以拆备用

车头电门锁也可以拆备用

电线没用

刹车线很粗。。。。两边都是死的,没办法拉出来,只能连线管一起拆了

刹车线

刹把和油门都是易损件,有时候车没放好倒地上了,经常会把刹把摔断了,油门霍尔容易进水生锈腐烂

仪表看看

由于都是报废的,我直接砸烂

里面的,喇叭和锁可以用

车头干净了

横把也可以用

刚才想着再赌一把的心理,撬一撬电池,谁知道一下子就提出来了。。。。。什么鬼啊。。。。之前怎么砸都不出来

超威的老货,分量比现在的12ah重多了,看来以前的都是真材实料

13年的,还有电压,不过应该报废了

4个

还有易损件,坐通的架子, 有些铝的容易扭滑丝

坐通也留下吧

充电口

控制器兜兜

剩下的没用了,卖废铁卖了5块钱,一瓶阔落

作案现场

网友A:
貌似就剩电瓶了、激活修复应该能用!

网友:
电池久了发胀,所以取不出来,大锤以后松动了

网友:
拆得彻底,赞一个,继续拆

网友B:
后轮呢?可以改发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轮呢?可以改发电机啊.

老早拆了做备件。那玩意不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就剩电瓶了、激活修复应该能用!

7年前了,估计废了。铅酸一般2年都准备报废

网友:
话说这种安装电池的方式,稍有角度不对,就会卡着取不出来,尤其是积满尘土的时候更难取
要是电池再充鼓了,那就彻底不怕贼人偷电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7年前了,估计废了。铅酸一般2年都准备报废

称一下电瓶多少kg 最近好像越来越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称一下电瓶多少kg 最近好像越来越轻了

据了解,环保问题,现在新生产的电瓶全部是旧电瓶旧料重新做的,没有新铅块给你做了。

网友:
看来没什么可以利用的,一堆废铁。

网友D:
那两减震弹簧可以拆了再利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两减震弹簧可以拆了再利用的

生锈了,卡的太死了,利用价值太低了。

网友E:
这家伙全身都是宝,快点送给大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家伙全身都是宝,快点送给大妈。。。。。

好久之前已经送了两个车架给大妈了。这次心里感觉有点不爽,想要拿去卖掉试一下,结果才5块钱。。。。算了,下次继续送大妈。

网友:
4个电池应该可以卖8-9拾元

网友:
找俩履带装上出去拉木材

网友:
我那台60Ⅴ电池废了,吃灰2年。改骑自行车了。

网友:
车筐挪到自行车上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