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力创做电路板

楼主(2020-07-05):
先简单熟悉一下,热身
电路图,这个力创做原理图操作不如我的仿真软件,别扭

我摆好元件位置,让系统自己布线
现在生产板子都是双面吗?有单面板吗,价格一样不?

蓝色布线看不清,改成黄色,有一条线我自己改动了一下路径
我不喜欢交叉,虽然不在一面,另外这样就行了吧
不用敷铜吧,我觉得没必要,我讨厌敷铜,使走线看不清楚
还有哪里是检查布线正确的功能啊,没找到啊

效果图,还不赖呢,看着就比洞洞板高大傻

还能生成3d的效果,不赖呆的

可惜,我的555呢,小电容呢?一半元件没了,可能是用了外边的器件
没有配套的3d模型

总算知道了一点,内行帮我指点一下

网友A:
现在都这么牛了,原理图有了系统会自己布线,
那么好用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这么牛了,原理图有了系统会自己布线,
那么好用不呢

20年前都能,哈哈,简单的据说可以,关键是布局,这个就看出水平来了,我这个太浪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0年前都能,哈哈,简单的据说可以,关键是布局,这个就看出水平来了,我这个太浪费了 ...

我也觉得 程序的东西,能用和好用是之间很大的距离啊

网友:
做的漂亮,下次给我做个CPU

网友B:
。。。。。。恭喜告别洞洞板时代,单双面价格一样的,都是五块钱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告别洞洞板时代,单双面价格一样的,都是五块钱包邮

哈哈,很多都不懂呢

网友C:
立创最实用的就是找元件,基本上常用的不常用的元件都能找到封装,大部分还都带3d封装,以前用ad最烦的就是各种找元件封装,找不到的还得自己画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创最实用的就是找元件,基本上常用的不常用的元件都能找到封装,大部分还都带3d封装,以前用ad最烦的就是 ...

大部分都没3d封装吧,你用的哪里的库呢,封装以前也没注意,根本不懂啊,找个合适的样子的也得半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部分都没3d封装吧,你用的哪里的库呢,封装以前也没注意,根本不懂啊,找个合适的样子的也得半天:titte ...

优先用立创商城的,然后是系统库,然后是用户贡献,搜的时候注意精简关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先用立创商城的,然后是系统库,然后是用户贡献,搜的时候注意精简关键词 ...

哈哈,是的,我还是不太熟悉这东西

网友:
c9 , rp1远一点点,太近,小心放不下去。

网友:
人间同学学习的劲头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