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一元钱的手电筒

楼主(2020-07-05):
这个设计是用3个7号电池,我找了一个小锂电池,完美塞进了电池仓,充电直接用可调电源加鳄鱼夹。

网友A:
18000W。。。貌似现在卖灯的都这么吹,你要是问他他就说W是型号而不是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00W。。。貌似现在卖灯的都这么吹,你要是问他他就说W是型号而不是功率

这个对于我无所谓,我是当1w手电筒买的

网友:
灯珠基板都变成不是圆形,零几年我买过9头款,灯珠烧灭几颗后,又买了一个类似楼主单头透镜版,当初15元里面的是仿流明半瓦灯珠和六边形铝基板。

网友B:
头一次见到三星的5号电池 lz吉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一次见到三星的5号电池 lz吉林的吧

我是湖北的,那个三星的可充电池,是十几年前的三星数码相机配套的电池,这个电池已经没有什么容量了。

网友(2020-09-24):
引用 楼主:
我是湖北的,那个三星的可充电池,是十几年前的三星数码相机配套的电池,这个电池已经没有什么容量了。 ...

可以试下塞个18650进去,我有个弹簧蛮长的7号电池手电筒就是塞了个18650到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