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松下热石式抽湿机故障灯亮,定时灯8处的led灯不停闪,什么故障?

楼主(2020-07-05):
求助!松下f-y601zh热石式抽湿机故障灯亮,定时灯8处的led灯不停闪,什么故障?

朋友的松下热石式 抽湿机开机一会之后故障灯亮,同时数字8处的led灯不停闪,一会就自动停机了。

是不是发热盘故障呀?

我把加热部分的插头拔了,开机之后不报警,插上之后开机过一会就显示故障,亮了一下发热是的阻值正常的呀,另一端是低热模式发热丝吧?量了一下,开路状态,之前量过了正常的呀。

问题可能出现在带动除湿石盘的低速电机(AC~220V供电),已经挂掉了,它不转,除湿盘不转,发热丝的热量持续升高,之后热敏电阻断开起到保护作用,机器报警灯和故障灯亮。

我直接接220V给这个电机供电,电机不转。

我量过主板个这个电机供电电压230V,正常输出。

感觉像是现场直播哈!接下来开始拆齿轮了。

这个白色的齿轮的齿被打缺了,这一看材质就塑料的,不是尼龙的,不坏才怪呢!电机线圈是好的,插到板子上那个磁铁芯还在转动哈!

网友A:
可以参考其他型号的说明书,里面有故障说明:

1.过滤网有否堵塞?
2.进气口和出风口是否受到堵塞?
3.室内湿度是否太低?
https://www.shew.com.hk/media/31 ... ifier_YT60ZH_en.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其他型号的说明书,里面有故障说明:

1.过滤网有否堵塞?

谢谢你!你太厉害!居然这么快就找到说明书了!I服了you!!,问题可能出现在带动除湿石盘的低速电机(AC~220V供电),已经挂掉了,它不转,除湿盘不转,发热丝的热量持续升高,之后热敏电阻断开起到保护作用,机器报警灯和故障灯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你太厉害!居然这么快就找到说明书了!I服了you!!,问题可能出现在带 ...

既然找到问题那就好办了,把电机拆开看看,能修就修一下,不能修就换个电机

网友A:
拆电机可以参考这个,类似的电机淘宝上也有卖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48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电机可以参考这个,类似的电机淘宝上也有卖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 ...

好的,多谢了!你是坛子里的管理员吧,发帖1万多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了!你是坛子里的管理员吧,发帖1万多哈!

no no no,我只是个普通的小菜鸟,努力在坛子里跟着各位大神们学习

网友(2021-04-05):
我的也坏了,请问你怎么处理的,往谢

网友:
原本我以为我的情况跟你一样,后来先把石盘用吸尘器~吸一吸,转动一下石盘,目前可以正常工作了,再试试几天看看

网友:
还是不能用,淘宝上的卖家说没f-y601zh的同步机,求解

网友(2022-02-04):
热石式是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