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这个LED爆闪电路如何调整闪烁的频率?

楼主(2020-07-05):
是更换哪个元件的参数可以改变闪烁频率呢?另外这个电路能驱动几瓦的LED啊?
谢谢了!

网友:
改大电容值, 或电阻

网友:
bc547的基极B所接的rc充放电电路,r或c都行。

网友:
这个就是个双管多谐振荡器的电路,调整两个三极管的基级电阻和两个电容,对频率都有影响

网友:
调整电解容量大小即可。

网友A:
调两个10K的电阻,一个是亮的时间,一个是灭的时间。

网友:
我也刷到了这个视频,哈哈。正准备做呢

网友:
楼主这个做好干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两个10K的电阻,一个是亮的时间,一个是灭的时间。

您好朋友。我做好了,闪是会闪,通过改变两个10K电阻频率也能调整了,可是发现无论怎么调整LED亮的时间大于熄灭时间。看上去LED好像就是咋了下眼,又睁开了。如何让LED熄灭的时间长些呢?谢谢le !!!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朋友。我做好了,闪是会闪,通过改变两个10K电阻频率也能调整了,可是发现无论怎么调整LED亮的时间大 ...

把两个电解电容对调一下试试看。
不满意就单独把10uF的电容换成100uF试试。

网友B:
要不要用单片机试试看?随意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用单片机试试看?随意改

总有奇人异事发生

网友C:
做过数字集成电路的双路爆闪灯,左闪3次,右闪3次。

网友D(2020-09-17):
引用 网友C:
做过数字集成电路的双路爆闪灯,左闪3次,右闪3次。

这个频率是专用的,一般民用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频率是专用的,一般民用很少

装在摩托车上的,红蓝爆闪。